9年了的博世BOSCH手电钻电池

楼主(2025-05-27):
现在只是续航没新的久,前7年基本上每天都要用半小时钻铁。

想拆开看看用的是不是三洋电芯,不好拆又不能暴力拆,等坏了拆吧。

三个卡扣

网友:
从标识看,应该是三洋电芯。

网友:
拆了个寂寞

网友A:
博世的电池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博世的电池不便宜

大品牌的都不便宜   质量还是靠谱

网友:
结果拆了个寂寞,压根就没拆

网友:
9年了还能干活,牛B

网友B:
这货的价格估计能换几把大虾了

网友:
我几年前拆过一个,里边是三星25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的价格估计能换几把大虾了

可以换2 -3个杂牌手电钻

网友C:
底部撬卡扣压,很容易,能用就不折腾了吧

网友D:
有4块电池,两个博世的灯,两个手电钻,一个马刀据,一个冲击起子机,好在不同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部撬卡扣压,很容易,能用就不折腾了吧

撬了半天,撬不开,两个人协同有可能撬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4块电池,两个博世的灯,两个手电钻,一个马刀据,一个冲击起子机,好在不同时用 ...

4种工具通用一块电池?

网友:
我公司有个这个一样的挂了的博士电池,里面什么保护电路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