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动力不足的飞科剃须刀

楼主(2025-05-27):
儿子的飞科剃须刀前段时间老是卡住,清理了刀头好了,这几天看到拿下刀头也不转了,用手动一下刀轴才能转起来,判断是电机碳刷有问题或者是传动部分缺油了,于是有空了开拆,这一拆还真是走了弯路了,本不该拆这步多,也就拆两个螺丝上点油的事,让我整复杂了几乎都给拆开了,拆了内脏,电机拿不出来,才想着拆机头部分;其实一开始是拆的机头,拆了两个螺丝,便再往下找不到拆的入口了,其实轻轻一拉那三个轴就能看到转动部分了,上些润滑油就好了。

拆掉上壳的机身

拿掉三个轴的上盖,算是传动仓吧

三个转轴上盖

三个轴的另一面三个齿轮

与电机相连的减速轮

这个是推子的开关,拆它的时候费了劲,弄了半天才拆下来

电机和电池的局部

网友:
这种小玩意儿,¥9再买个新的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玩意儿,¥9块9再买个新的吧。

你要知道,修复的乐趣远远高于收到一个新的!

网友:
修复的乐趣就在于此,老物件用出感情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修复的乐趣远远高于收到一个新的!

明白啦,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情绪价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知道,修复的乐趣远远高于收到一个新的!

国家补贴【以旧换新】就是鼓励大家快点儿淘钱消费。

  不然,经济增长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小玩意儿,¥9块9再买个新的吧。

9块9怕是买不到三刀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9块9怕是买不到三刀头的

嗯,¥9块9只能买到一刀头的。

  代工给海尔的货,一般来说,代工给海尔这种品牌的质量要比pdd的杂牌货要好。

网友D:
原装润滑脂老化的缘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家补贴【以旧换新】就是鼓励大家快点儿淘钱消费。

  不然,经济增长怎么办❓❓

哈哈,引用一句话——关你屁事,关我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润滑脂老化的缘故吗

是的,加了油就好了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能用就行

网友E:
还以为是飞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以为是飞科,,

唉呀,还真是弄错了,真的是年纪大了吗?是飞科的

网友:
孩子的东西?老爷子多大了?

网友:
减速齿轮虽然精度不咋滴,缺油也不至于卡到不转,顶多是异响声音大些,你这是电池内阻大了输出没力,上星期我的202剃须刀减速齿轮吱吱嘎嘎的响,剃须也很有劲,齿轮加了凡士林就不响了

网友:
既然拆开了,就连电池也换掉

网友:
电池可能也不大行了

网友:
我的飞科剃须刀使用几年后动力不足,电池不经用,买了电池准备有空换电池,但是清理刀头后却明显好多了,所以就暂时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