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给台式机配板载蓝牙模块

楼主(2025-05-27):
自己好多个台式机声卡耳机接头不好用了。电脑都较古老。同时也可以用蓝牙鼠标键盘。网上看到的都是蓝牙wifi二合一的。可平时网线上网,并不打算配无线wifi。当然最后没有单独的蓝牙只好买带wifi的。有没有那种只带蓝牙比较便宜的?是就没有这种产品还是我没找到?

网友A:
搜4合1 usb蓝牙接收器   价格便宜 多功能

网友B:
直接把那个座子换了就行,假货宝上买便宜得很...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友C:
使用5.4版本的USB蓝牙也不错,性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5.4版本的USB蓝牙也不错,性能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这个的价格差不多多少?

网友D:
淘宝上面9元左右的一大堆阿。

网友:
PDD上USB外置蓝牙接收器很多啊,按需选购。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上面9元左右的一大堆阿。

问题是我没搜到,都是带wifi的,好几十,莫非我关键词不对?比如给个链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4合1 usb蓝牙接收器   价格便宜 多功能

pci接口的,不用USB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把那个座子换了就行,假货宝上买便宜得很...

没明白,把什么座子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明白,把什么座子换了?

耳机座子啊,不然呢...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网友E:
几块钱的usb蓝牙适配器。。。。。。。。

网友F:
USB接口的蓝牙接收器可以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几块钱的usb蓝牙适配器。。。。。。。。

想买pci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USB接口的蓝牙接收器可以满足要求

因故不可以用USB的。

网友:
要PCI接口的话,那就非AX210了,用PCI转接卡转接

网友:
应该是有有需求就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