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修复一台绿杨LDS22010示波器200M示波器花屏,开机停止在开机画面的问题

楼主(2025-05-27):
最近在摸鱼上花710元刚买了一台绿杨LD22010示波器,收到后以后,感觉外观还很新,只开机工作了20多小时,感觉还行。但是马上就出现了问题,就是开机时间一长,约2多小时就会出现波形不显示的情况,偶然出现花屏,白屏或开机停留在开机画面的情况,摸外壳的散热孔感觉比较热,以为是温度高的缘故,由于对这台示波器的外观比较满意,就没有退货的想法了,于是就打开后盖对示波器进行检查。发现这个示波器以前修理过,由于记忆电池漏液,腐蚀了附近的电路板,就连固定电路板的螺栓上都有铜锈的绿色痕迹,附件的电路板上的走线以及过孔都被腐蚀了,清洗电路板以后,在高倍放大镜下对腐蚀的线路使用0.2mm漆包线进行了跳线连接,其中最为头疼的事,一个标注为A08L的5脚贴片芯片的焊脚已经全部腐蚀了。高度怀疑出现波形不显示的情况,偶然出现花屏,白屏或开机停留在开机画面的情况和这个芯片有关系,芯片的标志看不到型号,通过电路分析感觉是一个逻辑芯片,于是在淘宝上购买了一个SN74AHC1G08DBVR SOT-23-5 单路2输入正与门逻辑芯片,由于贴片芯片的焊脚外部腐蚀掉了,通过查找线路用0.22mm漆包线跳线和贴片芯片的4个脚焊接连接起来。为降低机器内部的温度,用一个KSD-01F常开温度开关(40度)直接固定在示波器的电源部分的D880三极管外壳上。通过监控D880三极管的温度来控制风扇的启动,通过观察,机器的热量主要来源于2个D880三极管,示波器的CPU 的温度并不高。全部安装好以后,开机示波器工作一切正常,此贴供有相同机型示波器的朋友参考,本人建议以后外观再好的产品,如果生产厂不再生产了,这个就不用购买了,为修复这台示波器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如果这一个星期给人修理设备的话,要赚不少银子咧。

网友A:
高手,电池漏夜腐蚀板子这个是牌子通病

网友B:
花710买个这。。。。。。。。。

网友C:
我买了一个花了100多块钱,里面腐蚀特别严重,尤其是电池那里,没有搞定,后面亏了几十卖了,再也不碰这个牌子的示波器了,里面的焊接工艺真的一言难尽,做工和用料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了一个花了100多块钱,里面腐蚀特别严重,尤其是电池那里,没有搞定,后面亏了几十卖了,再也不碰这个 ...

除了充电池漏液,其他的还可以,我把充电池回路完全下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710买个这。。。。。。。。。

感觉是购买贵了点吧,主要是看有2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电池漏夜腐蚀板子这个是牌子通病

在腐蚀的电路板处理好了的情况下,大不了不要充电池了。

网友D:
这示波器竟然用了环牛,铁板厚度也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花710买个这。。。。。。。。。

可能是梦游时候买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示波器竟然用了环牛,铁板厚度也不小啊

用料和芯片的选择都还不错的,当时生产这些示波器可能还是引进的技术,可惜生产厂垮了。

网友E:
外观很新,不错

网友:
大佬技术厉害啊

网友F:
710元真不值啊老哥,你看看蹲个优惠的日子,已经能买半台SDS804X HD了。差别差不多就1.7寸屏塞班同现在6寸屏智能机那样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710元真不值啊老哥,你看看蹲个优惠的日子,已经能买半台SDS804X HD了。差别差不多就1.7寸屏塞班同现在6寸 ...

的确有些不直,还是一个二手的,主要是外观还可以,开机次数也少,现在这台示波器经过我修理完善以后,已经被我调校的非常好了,就让他再发辉点作用吧,等他自然老去再换一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外观很新,不错

就是看到比较新才留下的。

网友:
我修好的lds20610 60兆型号才卖200,实际带宽也有100多兆。也是很新开机只有几十小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