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彻底分解一个淋浴混水阀的恒温阀芯

楼主(2025-05-27):
家里淋浴的恒温阀芯不好用了,买了个新的换上。这玩意降价挺大,2021年买上一个的时候还是128块钱,这次买68块钱。
旧的就拆开看看,其实挺简单的结构,核心是那个热敏弹簧芯。
PS:评论区指出我这个是石蜡芯的,用的热长冷缩原理

形状记忆合金(shape memory alloys,SMA)是通过热弹性与马氏体相变及其逆变而具有形状记忆效应的由两种以上金属元素所构成的材料

先上个原理图吧,下图,紫色是可以左右移动的一个滑块,滑块左右分别进冷热水。

绿色SMA来调整粉色阀门的左右位置,以控制冷热水的进水量。

这是整体,可以看到外圈有好几圈密封圈,这几个密封圈用来隔离冷热水和混水的。
两个不锈钢滤网分别是冷热水进水口,从底部出混合的水

拆掉滤网

阀门外壳是两段式结构,可以拧开,左边就是调温把手的一侧,对应的是开头原理图那个蓝色的偏弹簧

拿出可动块,下图带螺纹的这个小东西内部,就是原理图里蓝色的偏弹簧(忘记拍照了)

组装图是下面这样的

下面就是另一半,这边那个大弹簧可不是SMA弹簧,这个大弹簧就是普通弹簧
是用来推动滑块的。下图铜柱里面才是热敏SMA弹簧,可以看到滑块表面布满了锈迹,这应该是故障的根本原因

金属零件与外壳分开之后

下图就是移动滑块,铜柱内是SMA弹簧,受热会把左侧的不锈钢顶针推出来

最终的遗体全家福

我试试看能不能传个视频上来
视频显示了用打火机加热时 热敏部件的动作

最后,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可以看到阀门内部铜部件上不满了锈迹。尤其是用来控制混水程度的阀芯上面锈迹明显,应该是锈迹阻碍了滑块的自由滑动导致调节能力下降,那其实隔一段时间拆出来打磨一下就能修复,只不过比较费劲,还是花钱解决吧。

网友A:
是弹簧的? 还是石蜡的?

楼主:
这论坛咋回事?我图呢????我咋看不见了?

网友B:
看视频,那个小模块明明是石蜡膨胀嘛,,哪来的记忆金属。。。记忆金属多贵啊

网友C:
我用过蜡的,记忆合金的,但现在不用了,因为用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那个小模块明明是石蜡膨胀嘛,,哪来的记忆金属。。。记忆金属多贵啊 ...

好吧,我分辨不出来,卖家说是记忆金属的。

网友D:
这种是不进水口比较小容易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蜡的,记忆合金的,但现在不用了,因为用不住。

可以了。3年寿命足够了。也不贵,使用体验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弹簧的? 还是石蜡的?

我分辨不出来,看评论说是石蜡的。

网友E:
你的外壳是啥样的?我的也是60元买的,用了两年了。水硬度大了容易坏,我们现在用南水北调的水硬度小还行。

网友:
石蜡不怕烫化?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是不进水口比较小容易堵?

我的没堵过。我家热水器温度控制在70度。温度太高了水垢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视频,那个小模块明明是石蜡膨胀嘛,,哪来的记忆金属。。。记忆金属多贵啊 ...

记忆金属的好像也不贵,我去店里看了一下,八十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外壳是啥样的?我的也是60元买的,用了两年了。水硬度大了容易坏,我们现在用南水北调的水硬度小还行。 ...
大概这个样子。当年买的时候不太懂。我买的价格是六百多。现在两百多到三百多能买到一样的。你把热水器水温调到70度以下,水垢就少了。我的反正没堵过,也是北方水垢多。这次坏我分析主要是锈了导致的阀门运动不畅。

网友:
恒温混水阀还是很方 便的

网友:
一般水温高不方便调节,装这玩艺还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这个样子。当年买的时候不太懂。我买的价格是六百多。现在两百多到三百多能买到一样的。你把热水器水温 ...

你是比较超前的,记忆金属的就是很贵,如果水质软的地方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这个能出水自动恒温吗?

网友:
这个挺好用的,就是水碱多了容易卡。蜡管的用了三年不行了,换合金的目前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