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过期锡膏能用吗?

楼主(2025-05-27):
     用烙铁焊接效果如图。看别人的焊完后晶莹剔透,这个有点黑黑的。一直放在常温下保存,假如用这种锡膏焊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纯属个人折腾,非工业生产

    感谢各位大佬!可以放心用了。查资料说使用过期的锡膏可能会导致焊接质量不稳定,出现虚焊、焊点不饱满等问题,甚至可能影响电子产品的使用寿命和性能。这会不会是卖锡膏的写上去的?

网友A:
如果干了挤不动了, 就只能化锡了

网友:
能刮上就没事,我有瓶17年的维修佬,现在还在用.

网友:
楼上对压,就看干了没有

网友:
这个应该没事

网友:
流动性差后用作其他的可以比如用烙铁焊一般的焊点,如果当钢网来刷焊BGA就是一片散沙成不了形。

网友:
网上有锡膏溶解剂,买来混合一下就能用了。

网友:
没关系,可以使用。

网友:
拌点助焊膏接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干了挤不动了, 就只能化锡了

能挤,流动性也不差,就是焊完有黑色的液体

网友:
锡膏只是去除氧化层,尤其是焊大件,焊铁,要光亮多放松香

网友:
干了有溶剂,加上就好

网友:
你这个是锡铋含银的无铅低温锡浆,它焊完了确实就是不怎么亮,发乌的那种感觉。装个针头,如果能挤出来的话就≈能用,我手里的有铅锡浆也过期了,不过还能挤出来,所以也一直在用,没发现啥问题,针头那里最好用硅胶帽套一下,防止干涸凝固,再挤就不好挤了。

网友:
能用的,省钱

网友:
没关系,可以使用,太硬话加点好的焊油溶解。

网友:
正常使用应该没问题,干了也可以用专用稀释剂调和。这种低温138度熔点的一般用在LED灯珠上。

网友:
锡膏溶解剂好用,就是味道大了点

网友:
能用,除非全氧化了

网友:
能用焊接完用洗板水清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