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东芝泡沫盾马桶盖

楼主(2025-05-27):
自家的泡沫盾马桶盖,还不到一年突然不打泡沫了,本来还没有过保,但维修需要返厂起码一周,而旧的盖子扔掉了,马桶没法用;我认为问题不大,所以就自己拆了,结果就是导致断断续续修了小半个月。
         拆开后发现是泡沫也水泵马达不转,这个马达在需要打泡沫的时候抽一点点泡沫原液到另一个腔室与水混合后加压打泡;不知何故有漏液渗入到原本密封的马达里面,拆开橡胶包裹马达电刷竟然腐蚀断了,里面全是锈迹;在网上找个看起来一模一样的马达,是指纹锁驱动马达,换上后不转,检查主板没问题,看马达参数好像是新的驱动电流大带不动,于是再买个小一点的马达,外观都一样,换上仍然不转,这下有点尴尬了;找马达、等快递来来回回10几天,再次检查主板,在马达位置接入发光二极管,发现在启动瞬间是有驱动信号的,只是时间很短,大约200ms左右,只能改一下电路,在原来马达位置接入继电器,继电器控制马达,供电直接取5V,测试还是不转,晕死,竟然是5V这一路有限流,而且拆解马达发现旧马达转子阻抗18欧,新马达转子4.2欧姆,网上找不到高阻抗转子马达;好吧,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直接取电源板12V降压,同时继电器体积比较大,放不进,索性一并改为光耦控制mos管驱动,后面用7805降压,因为工作时间非常短,所以不用考虑12V降5V压差大损耗大发热大的问题,就没必要用dcdc了,至此才完美修复,新加的小板子很薄很小,可以塞进去不影响外壳安装。
         附图泡沫泵、马达转自对比、内部空间、新旧版、原理图简单-手画。

补充内容 (2025-9-23 10:00):
就像20楼所述,就是这个问题,换新马达没一个月就再次腐蚀的不像样子,发现在加压的时候密封垫侧漏,现在整体更换泵体,替代品,目前ok

网友:
只会接个通断,来学习学习电路。

网友:
佩服楼主这折腾精神,
遇难不退,好样。

网友A:
厉害!有这技术就没修不好的东西,花了这么大功夫还不如直接改新电机绕组或老电机的转子配新电机的电刷。

网友:
厉害东芝泡沫盾马桶盖还能改线路。

网友:
还不到一年就坏了,产品质量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机质量不行

网友B:
楼主就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

网友:
买的智米马桶盖,几个月喷淋头不出水保修,正好过节,服务站放假,只能自己拆开自己搞。拆开发现图1泵头单向阀橡胶圈掉落,安好之后用了一个月,故障又出现,再次要求保修,京东官方客服要求厂商直接换新,还补了拆装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有这技术就没修不好的东西,花了这么大功夫还不如直接改新电机绕组或老电机的转子配新电机的电刷。 ...

你说的我试了,因为转子也腐蚀了,转两天转子线圈内部断了

楼主:
修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就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

回答正确

网友:
佩服楼主,有毅力,最后结果是圆满的

网友:
楼主手艺真好,完美修复。

网友(2025-09-15):
动手能力强,手艺不错。

网友:
小电机损坏进水就是密封件不行呀。国产的任何橡胶密封件都是痛点,关键就是基础工业不行,研发配方还是不行!据说国外有些还是家庭作坊式的工厂,只做一个东西:密封件,永远只做这个东西,几代人传承式的专做,所以没有人家做不好的。我反正是从单位用到家用的彻底认清了密封件这个东西国货的劣根性,很多东西的硬件并没问题的,就是密封件不行,材质不对或者不耐疲劳易磨损,没多久就渗漏,不保压,甚至于飙油。至今清楚记得92年上液压课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生动的故事,那时候老师也会被一些工厂聘请去解决现场的液压技术问题,老师讲到国产的设备里去,都是穿着雨鞋的,进口设备的地方不需要的,另外这个老师还告诉过我们日本橡胶件的压缩量可达16%,液压油只会汽化蒸发掉而不会渗漏,这就是专业技术。而我们到今天都还没有彻底解决密封件的问题,偷工减料,最近遇到的就是单位电瓶车厂来帮我们维修漏油问题,被我发现后维修师傅也很干脆告诉我,他们花同样的价格同一家浙江人的厂里买来的分泵总成,上面的密封件一开始是金属与橡胶的组合垫片从来很可靠,现在直接偷工减料为铝垫片,连紫铜垫片都不舍得用,还弄得好吧,太垃圾了,弄不好了。我相信国货哪一天彻底变好了的时候,一定是密封件问题彻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