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京天宇MF47F多年不用,今天打开一看傻眼了,旋钮断了!

楼主(2025-05-27):
囤了十几块万用表,平时用,指针表MF368,数字表两个:一个北仪BT1935,一个UT216C;
这块07年刚上市就买的南京天宇MF47F万用表很少用,今天测试了一下精度都还在,旋钮转了几圈突然手感不对劲,打开一看傻眼了,拨盘旋钮中心固定档位刀片的塑料杆已经断裂,碎片轻轻碾一下就呈粉末状,确认老化变质了。

某宝上寻了半天没有这种老的旋钮,新式的搭配的档位刀片和线路板中心孔及万用表前面板都不一样;
还是老款那种黄铜螺杆的旋钮经久耐用。

楼主:
刚刚用乐泰495,粘不住,碰一下就稀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用乐泰495,粘不住,碰一下就稀碎

现在不像以前了,叫身边有3D打印机朋友帮你打印一下就行了,用好点材料,比原装好得多得多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返厂维修,去问问厂家看看可以吗。

网友:
可惜了,收藏吧!

网友:
用螺丝加胶固定。

网友:
用硬木手工做一个也不难!

网友:
换个那种老式金属的试试。。

网友C:
之前是不时喷过WD40?

网友:
量好尺寸,买一根内螺纹铜柱,两端上螺丝替换掉整个塑料杆

网友:
哈哈,这玩意收藏有价值吗,我就不喜欢指针表

网友:
我听说光固化打印不错

网友D:
我看到外磁表头上的专利号200820077493.9
本想正好学习下指针表的专利
但这个号查出来是《一种底板锚索钻机》
请楼主帮忙看看实物的专利号是不是我读错了

网友:
车一个黄铜杆

网友:
十几年了,塑料老化了,也可能弹簧和钢珠长久没用卡住了,一用力就刚好断了。

网友:
可能是加了回收料。原料品质较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不像以前了,叫身边有3D打印机朋友帮你打印一下就行了,用好点材料,比原装好得多得多 ...

谢谢,小地方还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的办法是返厂维修,去问问厂家看看可以吗。

厂家说没有,要修的话只能换除表头以外的所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是不时喷过WD40?

买来十几年了,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外磁表头上的专利号200820077493.9
本想正好学习下指针表的专利
但这个号查出来是《一种底板锚索钻机 ...

这是专利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