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倍尔特集成吊顶LED灯亮度不足维修

楼主(2025-05-27):
吊顶灯 亮度不足,已经排除驱动电源的问题
会是灯珠坏了吗,但是接通电源每颗都亮

网友:
灯珠PN节老化内阻增大,用万用表测量驱动输出电压带灯板,你会发现他比正常的灯输出电压要高。要想找到哪个灯珠是坏的,只需要带电测量单个灯珠的压降,哪个灯珠跟别的灯珠压降不一样,就是那个坏了。

网友:
串联的情况下,有一个灯珠微亮有可能就是内部线路断路了,但是又没完全断。。
看这个布局有点像3并3串,短接测试估计没用,直接换灯板吧,现在也不贵。
而且就算你换了其中损坏的灯珠,其他的灯珠也许老化也差不多了。

网友:
你是咋排除驱动电源问题的?

网友:
只有9颗灯珠,能有多亮,下次买18个灯珠以上的,亮度会高不少。

网友:
有点光亮就不错了

网友:
如果驱动电源没问题就是灯珠老化了

网友:
灯珠老化了吧。

网友:
一般是灯珠问题

网友:
哪里电阻接触不好?

网友:
应该还是灯珠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
灯珠老化了

网友A:
用可调串电阻逐个检测灯珠,亮度一致可能灯珠老化或驱动电源电流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串电阻逐个检测灯珠,亮度一致可能灯珠老化或驱动电源电流小

我一直这么检测

网友:
这明显是灯珠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可调串电阻逐个检测灯珠,亮度一致可能灯珠老化或驱动电源电流小

你的可调不恒流么,还要串电阻

网友:
准备个功率计和可调电源(如果是低压灯珠可以用3v电池盒代替)

接下来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
会不会是功率太小了,才15W

网友:
灯珠全部换新就亮多了

网友:
LED灯亮度不足维修 ,是先天的。灯珠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