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一声巨响!小米65W充电器AD653面目全非

楼主(2025-05-27):
插电一声响,再插电没有输出,拆开看,这是啥炸了,有知道的大神帮解答下,万分感谢。

上照片,方便大神分析

貌似是这里一个原件炸了

是这里坏了个什么原件吧

网友:
炸了一大片啊

网友:
现场有点惨烈,看不出来。

网友A:
如果是真小米,质量真不敢恭维。

网友B:
貌似砸掉的不止一个元件啊

网友C:
做工不 动手能力强可以修复一下

网友D:
这个估计修起来,不简单

网友E:
2个电容都炸得开花不见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不 动手能力强可以修复一下

现在不知道咋修,少的啥原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估计修起来,不简单

哎,希望简单修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砸掉的不止一个元件啊

大佬详细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2个电容都炸得开花不见顶了。

啥样的电容?在哪个位置大佬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小米,质量真不敢恭维。

线也不咋样呢

网友F:
炸的电容?电阻?这种原装快充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炸的电容?电阻?这种原装快充有点小贵

炸的啥我也不知道,所以发帖看看哪位大神知道给解答一下

网友:
一般烧坏容易炸裂的是电容或芯片,电阻只会烧黑,烧黑位置没发现有芯片。

网友:
最讨厌这种黑油,看都看不清走线

网友:
粗粮果然是粗粮,名不虚传。

网友:
看样子炸了一排电阻,不知道正面是个什么状态

网友:
炸成这样,勉强修好了都不敢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