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热熔器电源线根部断裂的整治

楼主(2025-05-27):
买的有塑料箱装的PPR热熔器,

原配的线比较短,使用一段时间,就在热熔器手柄根部不远处断裂了。以为是线比较硬的原因,就买了柔软的硅胶线。但使用一段时间后(比当初时间长了),也从热熔器手柄根部不远处断裂。当时没有在意,接好好继续使用。但使用一段时间后,也在热熔器手柄根部不远处断裂,说明不是线的原因。仔细观察,发现是保存热熔器的塑料箱长度不够,造成热熔器手柄根部不远处的线被强制弯曲,造成伤害。

这以后收工后,就把热熔器放在编织袋。这以后就没有过电源线断裂的情况出现。前两天,在小区垃圾桶旁边发现一个装热熔器的纸箱,比原配的塑料箱长,

就捡回来代替编织袋,美观实用。

网友:
硬折断的,不折就不会断。

网友:
整治的办法是换用装热熔器的纸箱。

网友:
电线上加上一节弹簧

网友:
硬到软过渡要渐变

网友:
设计问题,将电源线设计成从手柄根部引出,放进箱子就不容易强折了

网友A:
箱侧开适当的槽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箱侧开适当的槽呗

可以。但不美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