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种太阳能热水器满自停原理

楼主(2025-05-27):
据店家说这个东西可以立装也可以横装,水位线35厘米,可以微调,但不知道原理是什么

网友A:
可能你漏看了一控制器

网友:
是不是和水压力有关

网友:
参考一下连通器原理

网友:
液位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超声波传感器,无非就这几种。

网友:
这种就是一个带可调节弹簧的阀门   弹簧压力略小于进水压力  水就可以顶开阀芯流过阀体进入水箱 随着水箱水位上升 水位没过出水口 对阀芯产生额外的压力 就会是阀芯关闭停止供水

网友:
估计里面有个压力开关,触发条件为35cm水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你漏看了一控制器

这是机械式,你说的是电子式的是电磁阀,但要时刻通电,拉线比较麻烦就想找个机械式的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打算买来拆开看看,拆明白了给大家上图

网友:
这个可以有,买一个试试

网友:
刚刚脑补了一下是不是这个原理?

网友:
只能进水不能出水,估计内部有个环状浮子,用来关闭阀门,浮球阀的变种,我猜的。

网友:
洗衣机能控制,这也一样能

网友:
和马桶冲水箱一样的原理就能实现

网友(2025-06-26):
雨林的好用 其余容易坏 自己用了十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