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雷柏无线蓝牙鼠标改14500电池

楼主(2025-05-27):
鼠标用干电池老是没电,今天改14500试试
之前买的降压板正好用上。
鼠标内部空间有限,降压板尺寸又大,测来量去,接收器仓正好,确定位置开孔两个好走线,焊上小板

塞入接收器仓,走好线,打上胶

盖上电池仓盖没问题

开开关,好了

结束。没拍多少照片,大家凑合看吧

网友A:
用罗技,一个干电池一年起步。。。省工钱,工钱是最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罗技,一个干电池一年起步。。。省工钱,工钱是最贵的

这么省?

网友B:
另一个电池仓空着做什么啊,放小板多好啊。不会是放不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一个电池仓空着做什么啊,放小板多好啊。不会是放不下去吧。

准备再放一个14500电池,快乐加倍

网友:
我用的镍氢充电电池,比干电池更省。

网友:
自给自足不错

网友C:
直接用5号的锂电不是更好吗。这样折腾一半电浪费了

网友:
这玩意这么耗电?看来确实要换了

网友D:
用不着降压板吧?
2节AAA直接换1节锂电+占位桶就行了

网友E:
雷柏的还有3V的,为什么我这个是1.5V的

网友:
这个省电改得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不着降压板吧?
2节AAA直接换1节锂电+占位桶就行了

原来是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柏的还有3V的,为什么我这个是1.5V的

是1.5v,我加的降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5号的锂电不是更好吗。这样折腾一半电浪费了

5号锂电还不是3.7V锂电池+降压板的组合体

网友:
降压板塞入接收器仓很巧妙

网友F:
这俩应该是DC升压芯片,量一下电压,应该是2.7V左右的,可以直接用锂电加6206这种LDO直接供电,你降到1.5再升起来效率太低了,另外用1节锂电就行,没必要用2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俩应该是DC升压芯片,量一下电压,应该是2.7V左右的,可以直接用锂电加6206这种LDO直接供电,你降到1.5再 ...

用锂电加6206这种LDO直接供电,啥意思,大佬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俩应该是DC升压芯片,量一下电压,应该是2.7V左右的,可以直接用锂电加6206这种LDO直接供电,你降到1.5再 ...

意思就是量哪个两个脚是2.7伏,直接引线接电池正负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锂电加6206这种LDO直接供电,啥意思,大佬详细介绍一下

可以用ME6206芯片把锂电池3.7V转为1.5V,这种LDO芯片,静态电流只有几微安,耗电小。淘宝上2-3块10个包邮。我家石英钟、燃气灶都这么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