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手持电桥立新功

楼主(2025-05-27):
最近跟风入了一个新设备,众仪DQ2数字电桥。首先用它测了一下车的电瓶,不到10毫欧。放心使用。
一台松下T标小磁带收录机Technics M1,机器非常有特色,机械按键手感极佳。遗憾的是开机2-3秒以后降速,半分钟就降10%,无法正常聆听。拆机检测,氧化的触点也处理一遍。
无果,给电机单独供电,故障依旧。6V录音机电机现在也不好购买。继续拆解。电机单独测试运转正常,问题应该就是稳速板了。根据故障分析不是发热原因,估计就是电解电容问题了,拆下用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上照妖镜--DQ2电桥,1k频率测容量是标称的1/2。找到原因就好办了。好电容换上。装机测试,带速稳如老狗。看来电容的精准判断测量还是要靠电桥。新电桥立新功。分享一下。

Technics M1

Technics M1

网友A:
机子成色这么漂亮,哪搞的?

网友:
好漂亮的仪器!

网友:
原来稳速在电机内部啊

网友:
物有所值
另:如果电车是铅酸电瓶,交流小电流法测试内阻没意义,应用专用的铅酸测试仪大电流放电测试。锂电当我没说

网友:
电解可以使用100hz来测试

网友:
不用问就知道价格不符合垃圾佬的需求...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成色这么漂亮,哪搞的?

朋友在闲鱼上买的病机

网友:
磁带都是老货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有电桥就是好

网友B:
电解电容电桥测试频率100-120HZ

网友:
电桥就是干这个的。

网友:
小磁带收录机Technics M1,现在还在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解电容电桥测试频率100-120HZ

理论上电解电容是100到120Hz,但是很多电容在这个频率段测量,坏电容测量都是好的,特别是D值,频率低了D值反而低,都在0.1范围,用1K测量D值就在0.3到0.6范围这电容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解电容是100到120Hz,但是很多电容在这个频率段测量,坏电容测量都是好的,特别是D值,频率低了D ...

事实情况就是这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解电容是100到120Hz,但是很多电容在这个频率段测量,坏电容测量都是好的,特别是D值,频率低了D ...

这个电容没有用100到120Hz的频率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没有用100到120Hz的频率测试?

咋会没用到呢?,你说详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容没有用100到120Hz的频率测试?

咋会没用到呢?你说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