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震惊!净水器零陈水改造居然成功?!

楼主(2025-05-27):
其实也没啥好震惊的,标题党而已。
直接进入正题
前几天计划的净水器零陈水改造项目,主要就是停止制水时,膜两侧存在浓度梯度,浓水侧盐分会往纯水侧慢慢渗透,导致下一次制水初期会有一定量TDS较高的水。也就是陈水。
今天零件到货了,于是开干。

首先使用前几天定好的路线。唯一就是变径没到(因为是三分管进水,需要变径接入),暂时陈水直排,这次预留好三通,等变径到了后就把陈水接入进水。

首先看到货的三巨头:常开阀,常闭阀,延时板。阀体都是科博的,保证质量。

拿出珍藏的电控柜二次回路线,由于没有红线,就缠上红色胶布当红线用,好做区分。

先把阀组接好

由于阀体是快插端子,于是拿出上次修空气炸锅剩下的一套插簧,用6.3的

没有专用压钳,只有先夹紧,回头给他点下焊锡

由于两阀体并联,直接分线接入,不区分正负极

清空台下,抬出净水器,准备开干

打开侧盖和电脑板,露出水泵,水泵居然还是力夫的,这个加分。

阀组装上,下水管刚好还有一个快插口

准备从泵的电源线引线

后面打个洞走线,打结防拉扯

延时板就放在这里,盖子下刚好有个小空间,距离水泵也进,以后调时间也方便

接线结束,试机,成功点亮,然后立即倒计时,此时陈水排放,倒计时结束时,停止供电,恢复正常制水,纯水往储水桶

进水管这里,预留上一个三分三通,堵头堵上。明天大小头到货后直接接入即可。

工程基本完工

放空水桶水,测试。延时时间暂时定为20秒,回头根据TDS再做调整。制水TDS目前在9左右。等运行一天看看后续制水是否能稳住。

净水器放好,这里可以很方便的揭开盖子就看到延时板,方便按钮调整
最后再用塑料膜把阀组包起来,预防其他物体导致短路

最后大功告成,搞了一个多小时,喝一口水,感觉比以前甘甜了(纯心理),打完收工。

网友:
这个看起来有点儿意思。

网友A:
震惊体太多了,早习惯了...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惊体太多了,早习惯了...

大国震惊社的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工程不小。

网友B:
饮用水而已,不需要这么洁癖吧,我家都是用那种超滤的5级滤芯,一年换一次,零废水,你居然连陈水都不可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用水而已,不需要这么洁癖吧,我家都是用那种超滤的5级滤芯,一年换一次,零废水,你居然连陈水都不可接 ...

超滤那是万万不能接受的
有句话这么说的,没有废水的净水器就是耍流氓

网友:
技术太牛了

网友C:
一样搞了不如将TDS反馈控制,延时不是很好,停止制水1小时和1天所需要的延时时间差异很大。

网友D:
以前农村水井能直接饮用,现在城市当牛马喝口放心水都难,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网友E:
你这原理是每次用水都把陈水放了吗

网友F:
没有废水的净水器就是耍流氓

网友:
技术相当不错啊  佩服

网友:
看来是有钱又有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搞了不如将TDS反馈控制,延时不是很好,停止制水1小时和1天所需要的延时时间差异很大。 ...

差不多就行了,反正回头都要把陈水回去进水利用。TDS反馈那就复杂了,而且新膜旧膜差异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原理是每次用水都把陈水放了吗

解决陈水一般两个思路,一是制水前放掉。二是制水结束后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农村水井能直接饮用,现在城市当牛马喝口放心水都难,生活水平是提高了? ...

难道这么多年你的生活水平没提高?这么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废水的净水器就是耍流氓

不用电的净水器都是耍流氓

网友:
我是另外一个储水桶用于停止制水之后冲洗RO膜,你这样节省一个桶,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