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镁光硬盘SMART的AD项到底是不是NAND总擦写次数?

楼主(2025-05-28):
咸鱼上来的,从结果来说,他的写入量和AD数据对不上.
两个分别是两家买的,应该不太可能都是清零吧.
MX500那个如果看AD是56的话,56*2t=112t,就算他待机时后经常后台均衡磨损也不会写那么多.

网友:
清零盘,不用看了

网友:
不专业,不好说

网友:
这种肯定毫无疑问是清零吧

网友:
看到好多固态有“由厂商定义”不知道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