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蓄恒铅酸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5-05-28):
之前接触到的电源芯片都是uc38系列的比较多,这个上面有两块小板,用的驱动芯片6脚的没听说过,看做工好像一般,壳子上还有预留的数码管位置,看样子这个公模还有数码管款的充电器。发出来给大家瞅瞅

楼主:
找到关于那个丝印dp81的芯片手册了,发出来研究研究

楼主:
另外一块转灯小板上看到是tl431跟14脚芯片,估计是lm358这种

网友:
不懂,来看个热闹

网友:
这充电器还整挺复杂,搞成几块板。

网友:
这种做工不能叫一般,只能说很差,将就用的级别,能省的基本都省没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都不错,值得折腾一番。

网友:
没灌胶?少见呀

网友:
楼上的有的说做工很差,有的说做工不错,到底该听谁的?

网友:
隔离原边反馈

网友:
小板是管理层,其他都是牛马

网友:
做工中上,可以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关于那个丝印dp81的芯片手册了,发出来研究研究

充电器不错,模块化设计,挺好。

网友:
充电器内部还行。一看到石墨烯,我就觉得自己的智商又被摩擦了一次。石墨烯和那个张冠军在一起,有点像组团忽悠。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有个坏的充电器和这个板型一模一样,mos管,0.43欧电阻,小板都烧坏。不同的是六脚芯片丝印30404,找了好多天也没找到资料。

网友:
看跟谁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关于那个丝印dp81的芯片手册了,发出来研究研究

频率固定少二个脚,无五伏基淮又可少一个脚,所以五个脚就可做出384X系列基本相同的功能芯片。

网友:
这不就是电动车充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