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夏龙雀蓝牙控制VFD屏幕显示

楼主(2025-05-28):
发送数据

可以发英文,但是发汉字显示不对,这屏看着也显示不了汉字

网友A:
5X7的点阵,能显示出图片?还想它能显示出什么汉字、、、、鸟?

楼主:
引用 网友A:
5X7的点阵,能显示出图片?还想它能显示出什么汉字、、、、鸟?

哈哈,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还是当年J27有VFD用过

网友B:
最近玩的好高端啊亲。

网友C:
这种好看。但是比led的费电,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玩的好高端啊亲。

哈哈,没你高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好看。但是比led的费电,是吧

必须费电,哈哈

网友:
VFD不值   不如1602
也玩不了汉字

网友D:
可以显示汉字的  一  二 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显示汉字的  一  二 三

你试过,但是只显示这个没用

网友:
VFD显示效果就是好!

网友E:
大佬也用大夏龙雀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也用大夏龙雀蓝牙模块?

哈哈,便宜啊,以前没用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哈哈,便宜啊,以前没用过

搞活动期间就便宜,原价不便宜吧。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活动期间就便宜,原价不便宜吧。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25吧,1元钱一个

网友F:
这种屏幕好看好玩,就是驱动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屏幕好看好玩,就是驱动太麻烦。

这个不用驱动,都做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用驱动,都做好了

都配好的就挺贵的,有的清仓的屏幕1、2块钱一块,但是驱动就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