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大家看看这个电池保护板是不是偷工减料了?

楼主(2025-05-28):
多年前买的2800毫安时15伏电池组,最近发现电池充电时几分钟就亮绿灯了,输出电压只有11.X伏,当然供电也是几分钟就没电了,忍不住拆开看看,发现一只电池电压只有2.9伏,另两只有4.1伏,单独用数控电源给低压电池充电,可以充到4.0伏以上,现在不知道是电池的问题还是保护板的问题,大家看看这个电池保护板,大部分焊盘都空着,我对保护板也不太懂,请大家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这就是木桶效应了。
充电时,电压高的达到4.3V,保护板:“不能充了,再充就超压了”,于是充满绿灯;
放电时,电压低的低于3.0V(或2.5V),保护板:“不能放了,再放就损伤电池了”,于是中断输出。

网友:
这不是偷工减料

网友:
有电池内阻大了,保护板没问题,空焊盘是多版本共用PCB,焊满能支持更大电流输出

网友:
应该是电池不行了,pdd的东西不要要求太高,毕竟价格摆在那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看来是电池问题,不过单体还能充进电,充电电流还比较大,再做几次充放电循环看能不能复活。
顺便说一下,这不是pdd买的,是2019年在淘宝买的,价格还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根据电池的多少来增减元器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