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创维8H20机芯 灰屏无字符处理一例,电容漏电

楼主(2025-05-28):
10uf电容有多个,不一定那个漏电,找到就修好了
热风枪拆测第10个时找到的,也有拆一两个就找到的

网友:
修好了可喜可贺,咋猜得?

网友A:
漏电不知道会不会发热,难得是用热成像仪看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漏电不知道会不会发热,难得是用热成像仪看出来的。

热成像仪维修佬必备。

楼主:
这个逻辑板电路,功耗甚微没有资料不敢外加电源实验,只能拆下测量
热风枪拆测第10个时找到的,也有拆一两个就找到的

网友:
热成像仪有点小贵

网友:
现在的贴片电容故障率很高的,可以用电流法检测。

网友:
电视机里面的电解电容器太多,坏了不好查。

网友:
主板和逻辑板合二为一?

网友:
可喜可贺

但不知楼主是怎么找到这个电容漏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