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1994年的多功能卡

楼主(2025-05-28):
1994年的多功能卡,上面 除了com口和打印口外,还有软盘和硬盘的插线排,所以才称其为多功能卡。

网友:
这个卡看起来没怎么用过

网友A:
一个打印口,另一个不知道功能,没见过接设备。

网友:
多功能卡对于当年的微机来讲,太重要了
没了它,不能接硬盘不能接软驱,没有并口没有串口
开机除了能进BIOS,啥都干不成

网友B:
那年头这东西可不便宜。

网友:
感觉就是块IO卡,挂设备用

网友:
8086上必备啊

网友:
听说过,但没用过。

网友:
386机也还用到多功能卡,486的是否需要就没有印象了

网友:
这是ISA口吧

网友:
当年这货可不便宜。电子产品升级换代真是太快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打印口,另一个不知道功能,没见过接设备。

另一个可以接游戏手柄之类的外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另一个可以接游戏手柄之类的外设。

好的,从来没有用过,谢谢!

网友:
1994年这卡100多元,不太贵。
搬家的时候扔了好几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年头这东西可不便宜。

好像是50还是150元的

网友:
大后期的玩意,缩水缩水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