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48伏24安时锂电池能充电,但无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25-05-28):
星恒48伏24安时锂电池能充电,充满后自动停充,但无电压输出是怎么回事啊?把保护板总输入正负极也拆了,再接上,也还是一样。13块电芯电压都在4.15伏左右。

网友:
板子坏了吧

网友:
保护板挂了?

网友A:
有检测负载的功能吧,没有负载就没有电压

网友:
明显有控制,要通讯才能开启放电!

网友:
电路有坏的地方!!!

网友:
保护板坏了,电池是不会坏的

网友:
新国标的话,很可能有一个协议端口,需要通讯协议才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检测负载的功能吧,没有负载就没有电压

用万用表量,偶尔有三十来伏电压,然后急剧下降到0.几伏。用毫欧表量,测不到电压和内阻。坏了吗?

网友:
看图,白色正极黄色负极,不想花大价格买保护板就直接短接输出不经过保护板使用,只使用充电功能,放电不过保护板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量,偶尔有三十来伏电压,然后急剧下降到0.几伏。用毫欧表量,测不到电压和内阻。坏了吗? ...

这个是新国标电池,保护板带协议,需要接通讯协议才能放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新国标电池,保护板带协议,需要接通讯协议才能放电

那有办法接入通讯协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