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HIOS CL-7000电批

楼主(2025-05-28):
这种速度会快一些,用起来带线是有些不方便,不过个人用够用了。

网友:
批头锈迹班班的。

网友A:
这种是工厂打螺丝的,就是流水线上的东西,家用不方便还占地方,毕竟家用不可能一天打几万个螺丝

网友:
看楼主头像就是专业打螺丝的...必须上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工厂打螺丝的,就是流水线上的东西,家用不方便还占地方,毕竟家用不可能一天打几万个螺丝 ...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网友:
只能是固定场合用了,家用不方便。

网友:
如果不需要调速,直接T12焊台的直流电源接出来就能用

网友:
这玩意怎么说呢,家用确实不好用,
我比较接受的就是cl2000这种小的,毕竟打手机这种小螺丝挺适用的,体积也足够小,自己diy升压板处理,最低大概200转,最快能有600转,不太要无极调速,主要是比手动比市面常见的比如小米螺丝刀,多了转速和扭力可调,自停的优点,基本是属于独有的优点不可替代,优势还是很明显。

更大的电批家用,这玩意优点就不明显了,除了自停,扭力可控(如果要精准到某个值的话还需要定期校准,家用毫无意义),可以说一无是处。
具体如下
1、转速,这玩意大概是750,说实在的有点快,在工厂基本都是配合固定的螺丝架,固定的螺丝位置,甚至还能加装送螺丝的机构,不锈钢螺丝还能有气吸批咀,,能提升效率,是很好的。
而家用,你去试试就知道了,750转速,没有无极,拧进螺丝时,那纯靠技术了,很难对准。

2、扭力,查了下说明,这玩意最大扭力2.5N,什么概览呢? 强度高的M2螺丝能达到3N,M3的螺丝基本4-7N,这玩意还不能手拧,所以应用场景很有限。这玩意尺寸直径估计38mm+,长度在25cm以上吧,这么大一只,去打个迷你螺丝,还拖着基本2公斤以上的电源,半斤的线。

3、这玩意还基本不太可能改成无线,主要是功率有点大,可选的升压板尺寸过大,电池也需要加大,,配合他原来的尺寸,会丑爆。

这产线的东西,很多其实并不适合家用,原因就如上,工况太过单一且可被覆盖,既然就没啥优势了。

网友:
这是流水线上用的吧,个人用不方便

网友:
适合放桌面上天天打螺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