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买了一把世达热熔胶枪

楼主(2025-05-28):
网购了一把40瓦的世达热熔胶枪。

试用了一下个人感觉还不错。

还买了一包正泰热熔胶棒。

网友:
溶胶快不快?

网友:
真世达、假世达?

网友A:
用功率计测一下功率,我买的60W还是80W的不记得了,测功率实际只有一半的标称功率

楼主:
应该不算快吧,要溶胶快的可以买功率大的胶枪。

楼主:
我也无法分辨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计测一下功率,我买的60W还是80W的不记得了,测功率实际只有一半的标称功率 ...

可惜我没有功率计,不过我对溶胶速度要求不高只要耐用而且胶棒入口不漏胶就行。

网友B:
40W……我120得等1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W……我120得等1分钟

我对溶胶速度要求不高只要耐用而且胶棒入口不漏胶就行。

网友:
热熔胶枪买世达。。暴殄天物啊。。

网友:
对溶胶速度要求不高只要耐用而且胶棒入口不漏胶就好

网友C:
我以为插电的PTC热熔胶枪可以被淘汰了

就和恒温焊台取代内热烙铁一样

现在几乎同样价格买到锂电+发热丝+温控的热熔胶枪

效率高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功率计测一下功率,我买的60W还是80W的不记得了,测功率实际只有一半的标称功率 ...

这个东西是什么加热方式?是电阻丝还是PTC元件,如果是PTC元件,功率就不好测了。

网友:
看做工像真货,不过一般都是用ptc,像这些没啥技术含量的工具,那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这个品牌,感觉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插电的PTC热熔胶枪可以被淘汰了

就和恒温焊台取代内热烙铁一样

我一年大概使用十多次左右所以不需要效率高的胶枪。

网友:
以前厂里的工具都是世达,终身质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年大概使用十多次左右所以不需要效率高的胶枪。

我用得也很少,每次用完还要收,
插电的拿出来,找插座,等加热至少几分钟
用完还要等冷却,再收线,浪费的时间不是一点半点。

前两年威克士的锂电热熔胶枪挺贵,
今年小孩学校做手工要求买锂电的热熔胶枪
找到一款南京本地品牌“汤峰”的券后二十多元
开机速热,用完就收(铜嘴外有硅胶护套)
就把以前的塞得插电胶枪奸挂闲鱼,
但插电胶枪早就产能过剩卷到天际,很难出手

网友:
有胶枪就好工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