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有必要买一台光纤熔焊接机吗?

楼主(2025-05-28):
无事晃黄鱼,突然给我推熔接机,发现二手熔接机普遍1000以下,藤仓S12甚至500以下都能买到!

于是我想拥有,但又觉得没必要,毕竟需要熔接的地方有限,家里也就几个交换机光口的跳纤太长卷在一起我看的不爽很久,又买不到20公分超短跳线,一度打算买冷接头自己做一个跳纤,一直没有动手!

网友:
不爽就买一个

网友:
发贴问就是想买,只是需要大家再给点勇气。大胆买。

网友:
如果没有项目,过两天就吃灰中

网友:
我给某上市光纤熔接机厂商写了十来年专利

知道这设备核心是精密对芯(微米级精度)

最后放电熔接那一下子反而不重要

这种精密级别的设备丢了精度就是堆废铁

普通人真的没法修,真不建议买

网友A:
根本没必要买,因为对于业余玩家而言多个几DB少个几DB有什么关系?重点在于能不能稳定使用对不。
本人亲自实践过,凡是用熔接能搞定的项目,使用手工冷接照样能够完成(尾纤转接跳线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很多方法不是很正规即通不过电信验收那种规范或标准,但对于业余使用有什么关系呢?而业余玩家最关注的也就是能稳定传输,长期稳定使用。我认为冷接并不会有任何影响。

网友:
如果不是搞安装维修的,没必要买

网友:
可以用不上吃灰,但是不能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根本没必要买,因为对于业余玩家而言多个几DB少个几DB有什么关系?重点在于能不能稳定使用对不。
本人亲自 ...

看过穿线大神的视频

用好一点的割刀做的冷接头传输很好

有条件的话上研磨机也媲美熔接了

现在光纤几乎白菜价,除去难穿线的特殊情况,极少有需要中间熔接的

能换就整条光纤换掉,尽量不留中间接头

网友:
买呗,然后享受一年的折腾乐趣,当然还有几倍的再投入...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网友:
如果工具买来很少使用并且还有其他的替代方式,那就别买了,否则又浪费钱又浪费空间。

网友:
“几个交换机光口的跳纤太长卷在一起我看的不爽很久”的想法我也有过
藏设备后面卷好用美纹胶站扎起来,眼不见心不烦

网友:
可以买,买来用完继续挂闲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过穿线大神的视频

用好一点的割刀做的冷接头传输很好

正规的操作流程是铠甲光缆头和尾,即纤芯分出来到尾纤盘那里需要熔接,即一根芯熔接一根跳纤,跳纤一头是做好头了的,另一头和铠甲光缆内的纤芯熔接需要用到熔接机,但是可以直接使用冷接头子冷接铠甲光缆的纤芯,我就是这样实践过的,唯一不好就是冷接头尾部非常细,需要特别处理一下,如有兴趣可私聊

网友:
不爽就买一个
我的藤仓8马达干线机都好几年没有用过了

网友:
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钓鱼佬的装备如果指望卖鱼捞本钱,估计没门,图个开心就好

网友:
类似这样的情况,买不如租,租不如借。

网友:
买,必须要买
动了念头就要买,不买总不舒服。买了就算吃灰也睡得香了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很明白了,大概率买回来用两次就常年吃灰了。
但是事物得分两面看,作为个人爱好,花大几百弄个工具,相当于成年人的玩具,比嫖赌抽要好太多了。再说,有钱难买自己开心,只要自己喜欢,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