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一个台湾产的TES-2620自动挡万用表(带ADP功能)

楼主(2025-05-28):
最近淘了一个台湾产的TES-2620自动挡万用表,扒开给大家看看吧。

该表目前有问题:
1、直流电压档一直在自动切换档位,交换表笔翻转误差较大(锂电池正测4.02v,反测4.11v),电容档貌似也有问题底数一直在增加,测量在量程内的电容有时候报警超量程,有时候可以测;
2、交流电压测量正常;
3、频率档位正常;
4、电阻档感觉有点问题,测量100欧姆电阻只有94欧姆左右;
5、二极管和通断感觉也正常,就是短接表笔阻值有点大;
6、电流档位使用正常。
在板排查结果所有阻容元件值都正常,怀疑是不是有电容出现问题导致的翻转误差,测量钽电容和贴片电容阻值都正常,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请大佬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倒数第二张图是9210c的典型电路图,跟这个芯片9210bfc不知道通不通用?测量了所有的阻容,基本上都能跟图上对应起来,也就一个ptc图上500,板上两个1个1500多。1个3000多阻值的。

补充内容 (2025-6-3 19:13):
换了一个C3(2.2uf)的钽电容,表正常了。

网友:
内部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看着真不赖

网友:
C9是积分电容吧  换一个试试

网友A:
反转误差换积分电容并不一定有效果,芯片决定的,超量程应该是转盘接触不良,清理一下看有没改善,或用纸片压一下

网友B:
直流电压一直切换档位又怎么测试的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一直切换档位又怎么测试的电压?

或许人家说是在4V,40V,400V来回自动切换,显示电压4.02V,4.0V,0V,回来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流电压一直切换档位又怎么测试的电压?

感谢大佬帮忙,是这样的你看一下视频,感觉档位一直在mv和v直接调换,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了10个106的输入电阻导致的大阻抗影响?短接表笔就能稳定,且接上待测东西也能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或许人家说是在4V,40V,400V来回自动切换,显示电压4.02V,4.0V,0V,回来切换 ...

是的,之前使用别的表,都是在mv档位跳变,这个跳变的幅度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转误差换积分电容并不一定有效果,芯片决定的,超量程应该是转盘接触不良,清理一下看有没改善,或用纸片 ...

之前记得矿坛有个坛友说过,翻转差值大或者短接表笔直流电压档位不归零的,有可能是低通电容有问题,我也使用9806的mv档位,断电关机后测量了几个电容,其中有三个钽电容mv档位右读数且有超200mv的。使用指针万用表和9806测这三个电容又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帮忙,是这样的你看一下视频,感觉档位一直在mv和v直接调换,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了10个106的输入电 ...

如果这表是在开路有跳字就很可能不是问题。有点意思的是好像跳的过程中读数没怎么变,这个现象没具体量量的话我也解释不了。而且你这个数值看起来不是很随机,我不确定到底有没有问题。
首先我建议拆开把旋转开关和输入插座彻底清洁,然后再测一遍看看怎么样。如果好了再上触点润滑脂。
对于反转误差,我有点怀疑是你的基准电容有点问题,你对找手册找一下Cref,换一个。
我看图上是C7和C8,把这俩换成同容量的mkp或mkt都行,然后用异丙醇把这部分擦干净。

网友C:
电池也叫统一........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如果我问ADP是什么?会不会有人想抽我,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工还是不错的,如果我问ADP是什么?会不会有人想抽我,哈哈

ADP应该是适配器的缩写,就是外接电流钳或测温模块等,要拨到这个档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也叫统一........

没想到你和我看到了同一点。

网友:
反转误差,真是让人头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表是在开路有跳字就很可能不是问题。有点意思的是好像跳的过程中读数没怎么变,这个现象没具体量量 ...

谢谢大佬,这几天有事没有搞。刚才闲着没事捋一遍电路,看着一个离芯片很近的钽电容觉着会不会是他反向漏电,换了一个C3(2.2uf)的钽电容,反转电压正常了,电阻档居然也正常了(之前100欧测量96,目前测量99欧多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这几天有事没有搞。刚才闲着没事捋一遍电路,看着一个离芯片很近的钽电容觉着会不会是他反向漏 ...

c3是供电的,的确也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3是供电的,的确也有可能

嗯,又涨了经验了,感谢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