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折腾电蚊拍,我也算是下血本了。

楼主(2025-05-28):
为了折腾电蚊拍,各种红包努力撸,然后买了一堆小零件。然后发现一个疑问,标法一样的瓷片和cbb电容(不标容量单位),体积悬殊巨大,容量真实可信吗?

楼主:
103J 2000v的cbb电容和223J的体积差别不大,这个103的瓷片电容咋可以这么小呢?

网友:
这般折腾主要是为了图个乐趣

网友:
成品呢?效果如何?直接气化?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直到把蚊子们气化为止。

网友:
不负责任乱猜一下,是电容的制作材料不同造就的体积不同吧

网友:
是下了本了,不光是物力,主要是人力

网友:
一般的电蚊拍输出电容多并一个,威力就足够大了,

网友:
用途不一样体积的确是会有区别,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又到了灭蚊的时候了

网友:
不要倍压,那是省成本用的

网友:
把电蚊拍原理图贴上来,我也去做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我去年也发帖问了

网友A:
做好了吗?上个成品图片

网友:
蚊子说:高大上,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好了吗?上个成品图片

不是做,是帮手里的拍子加点威力。

网友:
我是来看改造成果的

网友B:
没必要啊,闲鱼有很多DIY的大功率电蚊拍改装套件,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闲鱼有很多DIY的大功率电蚊拍改装套件,效果很好。

赞同,买成品板子,高压的,四倍整流的最好!效果刚刚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必要啊,闲鱼有很多DIY的大功率电蚊拍改装套件,效果很好。

成品板要装入现有的拍子,安装位置,开关孔位等需要改动的地方很多。个人觉得还是改造现有的拍子更有趣味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