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希崖无线开关面板 xy-086

楼主(2025-05-28):
在拼夕夕 希崖御聘专卖店   购买一无线开关,店家宣称 型号:zk2 ,,继电器方案,给出的图片看上去不错

到手这么个玩意  型号xy-086   可控硅方案,找店家沟通,硬着脖子说 发货没错,¥39.3 一个,这NM和十几块的杂牌有啥区别

没心情细拍图了,左下角 可控硅 和 光耦 ,自激简易供电电路

大家看看这玩意值40吗,,,,,,有高人能说下可控硅  继电器 哪种方案更可靠,,或指一家靠谱店家

网友A:
433MHz的吗?容易受汽车、电动车遥控器的干扰,我家里人买了一个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MHz的吗?容易受汽车、电动车遥控器的干扰,我家里人买了一个就这样 ...

看那天线就知道是433 ,家里用问题也不大,,加密型  价格就美丽了

网友:
看起来挺不错,只要不出故障就好

网友:
无线开关还是挺方 便的

网友:
仅退款走起

网友:
现在都搞无线控制

网友:
用得开关电源,比阻容降压耐用

网友:
挂羊头卖狗肉,骗人的

网友:
现在好像都不支持仅退款了

网友:
宣传图是真的不错,实际就。。。

网友:
以前对这牌子印象还不错,现在看也堕落了

网友:
尤其多多上,骗人的东西更多,大多都是掛羊头卖狗肉的。

网友:
感觉还是WiFi方便

网友B:
买过,也是继电器款的,功率不行,还没一个星期就粘继电器了。

应该是有选项不同,可能你选得不是继电器款。

我帮我老师买的继电器款3控的要60好几,后来因为客厅大灯功率过大,没两天就粘继电器了。

最后买了普通mos管款的,用到现在。之前的因为墙内潮湿炸过一次。

折腾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3910-1-1.html

继电器三控款:

普通单控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过,也是继电器款的,功率不行,还没一个星期就粘继电器了。

应该是有选项不同,可能你选得不是继电器款 ...

可能因为灯具是LED,开机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太大引起继电器烧蚀的,可以给LED驱动加个NTC做缓冲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因为灯具是LED,开机电容充电瞬间电流太大引起继电器烧蚀的,可以给LED驱动加个NTC做缓冲试试。 ...

退回去了,换成普通的mos管控制了。

网友:
看那个天线,应该是433MHZ的,使用这个玩具,是需要改原来的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过,也是继电器款的,功率不行,还没一个星期就粘继电器了。

应该是有选项不同,可能你选得不是继电器款 ...

一个不到80w的led吸顶灯 ,就是冲着品牌的继电器款去买的,,被商家玩了。
觉得功率不大时,继电器方案损耗小 使用时间会更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