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两个500F内阻2毫欧电容并联做的点焊机, 不用线,直接用铜排去点焊

楼主(2025-05-28):
这是一种自放电灰常大的电容,半天就能降低1V,2.7V降到1.7V, 两个都是这样的,一致性还挺好。
试了下短路能轻松烧断0.6mm的铜丝, 能烧红近1mm的铁丝。
木有内阻仪,评论称焊接脚的内阻2毫欧,这种螺丝脚的可能会低一些。
有焊接引脚的五六块一个,有螺丝引脚的十块一个,为了后面省事豁出去了,买了螺丝脚的。
结合看视频换的满10减5的红包,五元一个到手。
注意这家店配的螺丝有问题,有可能搞坏电容的铝螺纹,拧紧在松开后发现螺丝和铝形成类似焊接的效果,可能是螺距不完美,最好加点缝纫机油再拧,或者自己换m5的螺丝。

江湖号称要两个3000F的串联,这里用两个500F的并联,省去平衡电路,不用导线加焊笔,减小回路电阻。

mos也是便宜货,0.25一个,5.9毫欧120A的, 十个就包邮,这里用了12个。用螺丝把MOS的D固定于铜条上,固定前用2000目细砂纸打磨好。
MOS的S用工具加工到和D在一个平面,用螺丝加垫片固定在另一个铜条上。因为D脚很短不能形成环,垫片下另一侧加一小段平衡的铜丝。

为了节省铜排,减小长度,两面都加上MOS
主要还是打孔太累了

铜排是2mm x 10mm的半米,价格五六块,到手后根据密度和重量计算略有缩水,做完这个还剩一点。

焊针也是用铜排加工的,打孔后螺丝固定,可替换可调整角度。

是一堆零碎东西组合起来的,纸纹胶带绑起来的,车充5V降压模块, 降压恒流模块(位于防静电袋包裹内)

用的TLP350驱动,mt3608升级到15V,时间控制板是stm8s, 暂时靠烧录不同固件调整参数

焊接效果如下,改造密码锁时用上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524325-1-1.html
参数是先5ms, 停7ms,再来15毫秒,0.12mm镀镍钢带

现在一堆零碎组合起来,正在制作数码管加编码器的控制板,用锂电降压给电容充电做成便携的。
和前面的门锁一样,做好后固件和电路板会放出。

网友A:
楼主厉害,黄鱼上看到的中车的电容30000F的15一个,也是有漏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黄鱼上看到的中车的电容30000F的15一个,也是有漏电的

3000F吧?
你多了个0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0F吧?
你多了个0

没错,4个0,30000F,一个三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错,4个0,30000F,一个三斤

是不是4.2V的,貌似和锂电池混合的超级电容?

网友:
这个电容没见过,看看在哪里拆几个用用。

网友B:
如果不用控制板,直接焊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用控制板,直接焊行不行?

没试过,精密活应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了好多

是的,物料成本不到20,好多芯片模块都是已有的。主要功夫是铜条加工,写程序和画电路板没用多久。

网友D:
不错,薅羊毛的红包可用。顺便问一下,最近视频红包还能换10-5和20的吗?我的都是0.01了,是不是号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薅羊毛的红包可用。顺便问一下,最近视频红包还能换10-5和20的吗?我的都是0.01了,是不是号黑了 ...

只要够了20就能换吧,就攒够过一次。还是2元换10 - 5的最合适。一直能换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错,薅羊毛的红包可用。顺便问一下,最近视频红包还能换10-5和20的吗?我的都是0.01了,是不是号黑了 ...

视频红包能换20的,我昨天换了一个。没有注意10-5还有没有

网友:
这手工活真好,精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视频红包能换20的,我昨天换了一个。没有注意10-5还有没有

理想状态是抢个签到的12.5无门槛,再组合这个10 - 5使用。但是12.5很难抢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想状态是抢个签到的12.5无门槛,再组合这个10 - 5使用。但是12.5很难抢到。 ...

现在签到的12.5无门槛很难想到了,我都是签到10元提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黄鱼上看到的中车的电容30000F的15一个,也是有漏电的

ctm的 千万别买,他那个充电都赶不上漏电的速度

丢都不知道丢哪里去

网友F:
点焊的瞬时电流很大,容量小的电容扛不住,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黄鱼上看到的中车的电容30000F的15一个,也是有漏电的

还会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F:
点焊的瞬时电流很大,容量小的电容扛不住,容易坏。

不考虑这么多,现在能用就行,大不了再换,都是螺丝拧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