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estor] 得一微YS9082hc,开卡软件打开提示ID不匹配。求助

楼主(2025-05-28):
小白求助,七彩虹SL500 256G不识盘,颗粒编号IE128G11DCAN38A,除了用YS9082HC MPTools V8.00.00.19.008 FW210415 [All_1T-N38A]-100Hz和YS9082HC_MPToolV8.00.00.18.826_HCS1A25E20230622_B16_B17_B27_9T24_HYV4_HYV5_HYV6_BICS5这两个开卡软件能识别到硬盘,设置完参数却不能点开始,还是显示红色的ID不匹配,有懂的大神指导一下,感谢。

网友A:
看下ID,是不是N38A啊

网友B:
看下ID,怀疑某个CE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ID,是不是N38A啊

查出来就是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ID,怀疑某个CE出问题了。

查出来是这样

网友:
有一组id炸了ys主控是不能直接开的 需要把对应的颗粒拆掉 必须所有ce的id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