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安博通ASR3000

楼主(2025-05-28):
这个路由器买的时候很便宜。现在更便宜了。缺点就是没有usb接口。没有这个接口的,都是低端路由器。刷了机以后也有稳定运行了快半年多时间了。就是有一点不好,mtk的芯片总是莫名其妙的隔几天会突然断线。
这个是通病,所以尽量不要买mtk的,但它可以刷机。
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网络连上,但是一直连不上网。
后来换成原来的博通ac9路由器就可以上网了。
现在首先把它拆了,给他换个固态电容,再给他刷个机。

网友:
改善散热可能好些,用的时间长了电容要换了。

网友:
隔几天突然断线?通病?我咋没听说?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网友:
低端机能够用三五年就不错了

网友:
一般是电源坏。换个电源就行。小散热好的话就不用装上壳。

网友:
感觉都可以了,随便用一下都不错

网友:
路由器能刷机还是不 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