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德生S-2000收音机拆解改造升级时钟误差大的处理方法

楼主(2025-05-28):
德生 S-2000收音机2019年产的基本上没有使用,放入的锂电池一年下来发现其时钟误差较大平均每年快了几分钟,因有几个年头了所以拆机检查维护发现内己有电解电容怀孕漏液了,故全部更换了进口红宝石电解电容,并顺手改造磨机升级了音频电路音调部分使音质有所十分大的改善,更换改造中波天线并更换了一个进口的西铁城CFS-206F参数为12.5PF±5PPM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增加5/30PF可变电容使能微调整振荡频率,使用仪表校正频率为32768.000Hz其可变电容实际值约为10PF左右,原先也想使用8025T后来觉的要增改电源较麻烦,只要正确匹配使用质量好的石英晶体振荡器并不一定差,下一步打算改造锂电池自动充电部分,只因我这地处城市中心周围的干扰十分严重调幅波段基本全是噪音。

补充内容 (2025-6-10 15:04):
德生S-2000收音机改使用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与充电电路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2919663

网友:
完美的追求!

网友:
不与时俱进一步到位改个网络对时?

网友A:
德生的旗舰机。不知道恶霸退休了没有。

网友:
时间误差可以接受,接收灵敏度低了才不能接受。
收音机只能是一种情怀了,短波没几个台了,中波全是干扰,调频都是广告。

网友B:
这样的机子是不是换一次电池就得重新调整时间

网友:
德生机器喇叭都一般了,没有一款音质过得去

网友:
偶尔听听收音机还是不 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德生的旗舰机。不知道恶霸退休了没有。

和华为任正非一样,都成象征了,退不了。

网友:
升级的是元件,改造的是心情,不变的是情怀。

网友:
好鸡好鸡,
你这个背光也是改过的吧,原厂是黄色的。

网友:
中波不是被干扰了,是广播电台不播放节目了吧,我这里就有天津台,中央偶尔有,一片燥音。FM有几个地方的短波也收不到,全让手机干趴了

网友:
看起来楼主是个收音机爱好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子是不是换一次电池就得重新调整时间

用过747,换电池,时间,存台,等全部丢失,换电池后得重新没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机子是不是换一次电池就得重新调整时间

不一定,可以插电换,内有大电解如果你手快话不用调

网友:
曾经在读者广告页初遇德生,无奈学生时期没有钱,等毕业了之后也算省吃俭用咬咬牙入了德生PL-660。多年过去也有一年没开机了,隔大半年把充电电池拿出来充一下电,再塞回去。巧了,不知道是德生的电容不行还是怎么回事。我的里面也有鼓包漏液的。用的不多,还返厂过2次,第一次保修期内屏幕断画,返厂给换了屏。第二次是不开机了,返厂给换了按键板。没收钱给寄回来了,单看维修单是有几十块的费用的,上面有收款账号,咱不能不仁不义,不在保修期,人家虽然没有要,咱果断还是转账过去了。
确实没什么台听了,以前还能收到SSB单边带听火腿们天南海北通联,现在都是噪音了。几个喜欢的FM音乐广播节目也停得停,转卖药得卖药。广播已经过去式了,剩下得只有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