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十针小电源线的定义谁知道?ZUMAX TFX-200WD

楼主(2025-05-28):
这个小电源坏了,想用其他电源接线但不知道每根线的定义,黄的应该是12v其它黑的不会都是地线吧?

网友:
黑色都是GND,其他线在标签上不是写了定义吗?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网友:
12V10A+开关电源接+- 就行,以前公司联想主机电源坏了就这样凑合用的.

网友A:
这不定义好了吗?

网友:
颜色一般是标准定义的

网友:
就是12伏和5伏,绿加黑是开关

网友:
人家标的这么清楚你就看不到?

网友B:
可以买个24转10针的转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买个24转10针的转接线

网上搜了一下,有不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定义好了吗?

估计是楼主没注意看习惯了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楼主没注意看习惯了问

还真是没注意看,标签看了,线没有注意,没发现紫色线

网友D:
这里有个详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有个详图,

这个图比较详细

网友E:
网上有专用转接线,可以直接让通用电源为联想主板供电。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上有专用转接线,可以直接让通用电源为联想主板供电。很方便。

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