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点焊针一寸短,一寸强,打磨神器打磨点焊机焊针测试!

楼主(2025-05-28):
点焊机的点焊针直径2.5mm,长3-4cm ,个人感觉点焊针越短 ,电流会越大,所以大概截断1 CM ,点焊针用卡箍的 ,拆卸麻烦 ,买了打磨神器,

打磨使用的手电钻,夹持1mm钻头也非常容易。

点焊针 ,

截断后 。

窝珠打磨器,3mm 的 。

用这个头部窝槽打磨 ,内置金刚砂。

打磨

打磨多次的效果 。

这样就可以了。

0.15 镀镍钢带

上点焊机

点焊后,镍片撕裂效果 。 。

点焊机的点焊针打磨方法,测试点焊效果。
视频测试。
打磨点焊针以及点焊机点焊测试 !

采用电钻夹住窝珠器,打磨点焊针的方法。有兴趣的坛友可以试试 。

网友A:
焊针就是普通铜电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针就是普通铜电线

普通铜线不行,容易沾

网友C:
普通电线哪行,换电烙铁头吧。

网友D:
我的针上次时间调长了一点把其中一根针搞熔掉一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针就是普通铜电线

采用紫铜线 ,使用感觉还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铜线不行,容易沾

很多组装的点焊机,都使用紫铜线的 ,区别是粗细不同。 相比进口针,确实容易沾针 。紫铜线点焊针 时间,电流合适的情况下,几乎不沾针 。

网友:
用万用表笔针行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采用紫铜线 ,使用感觉还可以 。

现在铜电线几乎没有紫铜的,都是铜合金。不知网上卖的紫铜棒是不是紫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组装的点焊机,都使用紫铜线的 ,区别是粗细不同。 相比进口针,确实容易沾针 。紫铜线点焊针 时间, ...

紫铜偏软,承受不住压力,熔点也低,点焊针一般用氧化铝铜,耐高温,硬度也高,但价格较贵,便宜点的话可以用铬锆铜,硬度也够,耐温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针上次时间调长了一点把其中一根针搞熔掉一节了

重新打磨一下撒,又不是不能用,我就是这样搞的,长时间不用,当时没去看哪个是时间哪个是电流,直接烧了1.5S,然后,跟你一样了。。。。打磨了继续用,黄鱼上面买的,说的是进口的氧化铝铜,鬼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铜电线几乎没有紫铜的,都是铜合金。不知网上卖的紫铜棒是不是紫铜 ...

我也怀疑,不知网上卖的氧化铝铜是不是氧化铝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线哪行,换电烙铁头吧。

没错,用紫铜的确实可以,还便宜

网友:
不知网上卖的氧化铝铜是不是氧化铝铜

网友:
负极不怕点穿吗?

网友:
这焊针是不是瘦了点?我用的是18平方的扁铜线。

网友E:
接触器上带银触点的铜排能不能用来做焊针?

网友:
谢谢分享,是一个好方法

楼主(2025-06-27):
引用 网友E:
接触器上带银触点的铜排能不能用来做焊针?

可以的,那个是紫铜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