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买了一个6V蓄电池充电器,收到一测输出电压有8.4-8.5V之间,会冲坏吗

楼主(2025-05-28):
网购买了一个6V蓄电池充电器,收到一测输出电压有8.4-8.5V之间,会冲坏6V的蓄电池吗   充电器规格是6V 500MA。 实际测得500ma满载时的电压和待机时一样 8.4-8.5v 不会变小。。我以前依稀记得说充电器的输出电压会比蓄电池标注的电压高20%左右,那也才7点几  这8.4V高出不少,会不会冲坏呢

网友:
放心用吧,不会

网友:
查了资料,铅酸蓄电池每格(2V)的安全充电电压一般是2.3V,6V的电池安全充电电压应该是6.9V (析氧电压7.05V)

网友A:
有压差才能充进去电,以前的6V充电灯,充电器输出都9V多,放心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压差才能充进去电,以前的6V充电灯,充电器输出都9V多,放心充

好的 谢谢 各位解答

网友:
线性电源充电器的输出电压好象更高吧

网友B:
充电器肯定是便宜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肯定是便宜货

你猜对了 3块钱 哈哈哈

网友:
6V充电器输出都8V多,放心充

网友:
可以充但注意充电时间就行,时间到了就拔掉,以前的线性电源电压都是高很多的!

网友:
铅酸电池的充电器,空载电压都虚高

网友C:
上传图片,有没有可能万用表电池电量低,显示偏大了?

网友:
铅酸电池很耐造的,高点无所谓

网友:
没关系,放心充吧。

网友:
铅酸电池正常,还有很多电源看空载电压不准的

网友D:
带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带上负载电压就下来了。

下不来 一样。 负载仪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传图片,有没有可能万用表电池电量低,显示偏大了?

这不会啦。都能在数码之家混 谁手里没几个表的 有误差但不可能V单位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