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USB通信,使用AiCube智能配置开...

楼主(2025-05-28):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第一个C语言程序, USB通信,
===使用 AiCube@STC-ISP 智能配置开发工具, STC32G12K128
实验一: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第一个完整的C语言程序
1.到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 AIapp-ISP V6.95O
https://www.stcai.com/
2.重新安装Keil驱动和头文件

3.打开 Alapp-ISP 软件界面,单击“AiCube(A)”菜单,如下图:

4.使用Aicube创建项目:

5.添加程序: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编译通过:

6.测试效果:

7.源代码: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描述:
// 文件版本: V1.0
// 修改记录:
//   1. (2025-05-17) 创建文件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nclude "config.h"                     //默认已包含stdio.h、intrins.h、ai_usb.h等头文件
//<<AICUBE_USER_INCLU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头文件包含
//<<AICUBE_USER_INCLUDE_END>>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全局变量定义、用户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END>>
////////////////////////////////////////
// 项目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主函数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END>>
    SYS_Init();
    //<<AICUBE_USER_MAIN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运行一次的用户代码
    //<<AICUBE_USER_MAIN_CODE_END>>
    while (1)
    {
        // USBLIB_OUT_Done();              //查询方式处理USB接收的数据
        //<<AICUBE_USER_MAIN_LOOP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用户主循环代码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AICUBE_USER_MAIN_LOOP_END>>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EnableAccessXFR();                  //使能访问扩展XFR
    AccessCode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程序代码
    AccessIXram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内部XDATA
    IAP_SetTimeBase();                  //设置IAP等待参数,产生1us时基
    P0M0 = 0x00; P0M1 = 0x00;           //初始化P0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1M0 = 0x00; P1M1 = 0x00;           //初始化P1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初始化P2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0 = 0x00; P3M1 = 0x00;           //初始化P3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4M0 = 0x00; P4M1 = 0x00;           //初始化P4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5M0 = 0x00; P5M1 = 0x00;           //初始化P5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6M0 = 0x00; P6M1 = 0x00;           //初始化P6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7M0 = 0x00; P7M1 = 0x00;           //初始化P7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CLK_Init();                         //时钟模块初始化
    USBLIB_Init();                      //USB库初始化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END>>

    EnableGlobalInt();                  //使能全局中断
}
////////////////////////////////////////
// 微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us (设置延时的微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do
    {
        NOP(18);                        //(MAIN_Fosc + 500000) / 1000000 - 6
    } while (--us);
}
////////////////////////////////////////
// 毫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ms (设置延时的毫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

    do
    {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 (--i);
    } while (--ms);
}
////////////////////////////////////////
// 时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SYSCLK_Divider(10);             //切换主时钟前先将系统时钟降频

    HIRC_24M();                         //选择内部预置的频率

    CLK_MCLK_HIRC();                    //选择内部高精度HIRC作为主时钟
    CLK_MCLK2_BYPASS();                 //旁路MCLK2,直接使用MCLK选择

    CLK_SYSCLK_Divider(1);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系数

    CLK_HSIOCK_MCLK();                  //选择MCLK主时钟作为高速外设时钟源
    CLK_HSIOCK_Divider(1);              //设置高速外设时钟预分频系数

    //<<AICUBE_USER_CLOCK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CLOCK_INITIAL_END>>
}
////////////////////////////////////////
// USB库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Init(void)
{
    usb_init();                         //初始化USB模块
    USB_SetIntPriority(0);              //设置中断为最低优先级
    set_usb_ispcmd("@STCISP#");         //设置USB不停电下载命令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END>>
}
////////////////////////////////////////
// 等待USB配置完成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WaitConfiged(void)
{
    while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WDT_Clear();                    //清看门狗定时器 (防止硬件自动使能看门狗)
}
////////////////////////////////////////
// USB设备接收数据处理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bUsbOutReady:USB设备接收数据标志位
// OutNumber: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UsbOutBuffer:保存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USBLIB_OUT_Done(void)
{
    if (bUsbOutReady)                   //查询是否有接收到USB主机发送数据
    {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BEGIN>>
        // 在此添加中断函数用户代码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 OutNumber); //原路返回, 用于测试
                                        //在此处添加用户处理接收数据的代码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END>>
        usb_OUT_done();                 //当前包的数据处理完成,通知USB主机可以发送下一包数据
    }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函数实现代码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END>>
8.完整项目:

楼主: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第二个C语言程序, USB通信,查询方式
===使用 AiCube@STC-ISP 智能配置开发工具, STC32G12K128
实验二: 查询方式,查询到电脑命令后,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1.到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 AIapp-ISP V6.95O
https://www.stcai.com/
2.重新安装Keil驱动和头文件

3.打开 Alapp-ISP 软件界面,单击“AiCube(A)”菜单,如下图:

4.使用Aicube创建项目:

5.添加程序
if (UsbOutBuffer[0] == 8)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8,打印“HelloWorld!”
else if(UsbOutBuffer[0] == 9)
printf_usb("China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9,打印“China!”
编译通过:

6.测试效果:

7.源代码: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描述:
// 文件版本: V1.0
// 修改记录:
//   1. (2025-05-17) 创建文件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nclude "config.h"                     //默认已包含stdio.h、intrins.h、ai_usb.h等头文件
//<<AICUBE_USER_INCLU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头文件包含
//<<AICUBE_USER_INCLUDE_END>>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全局变量定义、用户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END>>
////////////////////////////////////////
// 项目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主函数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END>>
    SYS_Init();
    //<<AICUBE_USER_MAIN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运行一次的用户代码
    //<<AICUBE_USER_MAIN_CODE_END>>
    while (1)
    {
        USBLIB_OUT_Done();              //查询方式处理USB接收的数据
        //<<AICUBE_USER_MAIN_LOOP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用户主循环代码
        //<<AICUBE_USER_MAIN_LOOP_END>>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EnableAccessXFR();                  //使能访问扩展XFR
    AccessCode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程序代码
    AccessIXram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内部XDATA
    IAP_SetTimeBase();                  //设置IAP等待参数,产生1us时基
    P0M0 = 0x00; P0M1 = 0x00;           //初始化P0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1M0 = 0x00; P1M1 = 0x00;           //初始化P1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初始化P2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0 = 0x00; P3M1 = 0x00;           //初始化P3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4M0 = 0x00; P4M1 = 0x00;           //初始化P4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5M0 = 0x00; P5M1 = 0x00;           //初始化P5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6M0 = 0x00; P6M1 = 0x00;           //初始化P6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7M0 = 0x00; P7M1 = 0x00;           //初始化P7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CLK_Init();                         //时钟模块初始化
    USBLIB_Init();                      //USB库初始化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END>>
    EnableGlobalInt();                  //使能全局中断
}
////////////////////////////////////////
// 微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us (设置延时的微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do
    {
        NOP(18);                        //(MAIN_Fosc + 500000) / 1000000 - 6
    } while (--us);
}
////////////////////////////////////////
// 毫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ms (设置延时的毫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
    do
    {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 (--i);
    } while (--ms);
}
////////////////////////////////////////
// 时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CLK_Init(void)
{
    CLK_SYSCLK_Divider(10);             //切换主时钟前先将系统时钟降频
    HIRC_24M();                         //选择内部预置的频率
    CLK_MCLK_HIRC();                    //选择内部高精度HIRC作为主时钟
    CLK_MCLK2_BYPASS();                 //旁路MCLK2,直接使用MCLK选择
    CLK_SYSCLK_Divider(1);              //设置系统时钟分频系数
    CLK_HSIOCK_MCLK();                  //选择MCLK主时钟作为高速外设时钟源
    CLK_HSIOCK_Divider(1);              //设置高速外设时钟预分频系数
    //<<AICUBE_USER_CLOCK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CLOCK_INITIAL_END>>
}
////////////////////////////////////////
// USB库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Init(void)
{
    usb_init();                         //初始化USB模块
    USB_SetIntPriority(0);              //设置中断为最低优先级
    set_usb_ispcmd("@STCISP#");         //设置USB不停电下载命令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END>>
}
////////////////////////////////////////
// 等待USB配置完成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WaitConfiged(void)
{
    while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WDT_Clear();                    //清看门狗定时器 (防止硬件自动使能看门狗)
}
////////////////////////////////////////
// USB设备接收数据处理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bUsbOutReady:USB设备接收数据标志位
// OutNumber: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UsbOutBuffer:保存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USBLIB_OUT_Done(void)
{
    if (bUsbOutReady)                   //查询是否有接收到USB主机发送数据
    {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BEGIN>>
        // 在此添加中断函数用户代码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 OutNumber); //原路返回, 用于测试
                                        //在此处添加用户处理接收数据的代码
           if (UsbOutBuffer[0] == 8)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8,打印“HelloWorld!”
           else if(UsbOutBuffer[0] == 9)
                printf_usb("China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9,打印“China!”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END>>
        usb_OUT_done();                 //当前包的数据处理完成,通知USB主机可以发送下一包数据
    }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函数实现代码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END>>
8.完整项目:

楼主: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第三个C语言程序, USB通信,中断方式
===使用 AiCube@STC-ISP 智能配置开发工具, STC32G12K128
实验三: 中断方式,单片机USB中断接收服务函数收到命令后,printf_usb("Hello World !\r\n")或其他
1.到官网下载最新的软件: AIapp-ISP V6.95O
https://www.stcai.com/
2.重新安装Keil驱动和头文件

3.打开 Alapp-ISP 软件界面,单击“AiCube(A)”菜单,如下图:

4.使用Aicube创建项目:

5.添加程序
if (UsbOutBuffer[0] == 1)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1,打印“HelloWorld!”
else if(UsbOutBuffer[0] == 2)
printf_usb("China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2,,打印“China!”
编译通过:

6.测试效果:

7.源代码: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BEGIN>>
////////////////////////////////////////
// 在此添加用户文件头说明信息
// 文件名称: main.c
// 文件描述:
// 文件版本: V1.0
// 修改记录:
//   1. (2025-05-19) 创建文件
////////////////////////////////////////
//<<AICUBE_USER_HEADER_REMARK_END>>
#include "config.h"                     //默认已包含stdio.h、intrins.h、ai_usb.h等头文件
//<<AICUBE_USER_INCLU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头文件包含
//<<AICUBE_USER_INCLUDE_END>>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全局变量定义、用户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
//<<AICUBE_USER_GLOBAL_DEFINE_END>>
////////////////////////////////////////
// 项目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main(void)
{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主函数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MAIN_INITIAL_END>>
    SYS_Init();
    //<<AICUBE_USER_MAIN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运行一次的用户代码
    //<<AICUBE_USER_MAIN_CODE_END>>
    while (1)
    {
        //<<AICUBE_USER_MAIN_LOOP_BEGIN>>
        // 在此添加主函数中用户主循环代码
        //<<AICUBE_USER_MAIN_LOOP_END>>
    }
}
////////////////////////////////////////
// 系统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SYS_Init(void)
{
    EnableAccessXFR();                  //使能访问扩展XFR
    AccessCode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程序代码
    AccessIXramFastest();               //设置最快速度访问内部XDATA
    IAP_SetTimeBase();                  //设置IAP等待参数,产生1us时基
    P0M0 = 0x00; P0M1 = 0x00;           //初始化P0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1M0 = 0x00; P1M1 = 0x00;           //初始化P1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2M0 = 0x00; P2M1 = 0x00;           //初始化P2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3M0 = 0x00; P3M1 = 0x00;           //初始化P3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4M0 = 0x00; P4M1 = 0x00;           //初始化P4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5M0 = 0x00; P5M1 = 0x00;           //初始化P5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6M0 = 0x00; P6M1 = 0x00;           //初始化P6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P7M0 = 0x00; P7M1 = 0x00;           //初始化P7口为准双向口模式
    USBLIB_Init();                      //USB库初始化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INITIAL_CODE_END>>
    EnableGlobalInt();                  //使能全局中断
}
////////////////////////////////////////
// 微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us (设置延时的微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us(uint16_t us)
{
    do
    {
        NOP(18);                        //(MAIN_Fosc + 500000) / 1000000 - 6
    } while (--us);
}
////////////////////////////////////////
// 毫秒延时函数
// 入口参数: ms (设置延时的毫秒值)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delay_ms(uint16_t ms)
{
    uint16_t i;
    do
    {
        i = MAIN_Fosc / 6000;
        while (--i);
    } while (--ms);
}
////////////////////////////////////////
// USB库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Init(void)
{
    usb_init();                         //初始化USB模块
    USB_SetIntPriority(3);              //设置中断为最高优先级
    set_usb_OUT_callback(USBLIB_OUT_Callback); //设置USB中断回调函数
    set_usb_ispcmd("@STCISP#");         //设置USB不停电下载命令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初始化代码
    //<<AICUBE_USER_USBLIB_INITIAL_END>>
}
////////////////////////////////////////
// 等待USB配置完成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void USBLIB_WaitConfiged(void)
{
    while (DeviceState != DEVSTATE_CONFIGURED) //等待USB完成配置
        WDT_Clear();                    //清看门狗定时器 (防止硬件自动使能看门狗)
}
////////////////////////////////////////
// USB设备接收数据中断回调程序
// 入口参数: 无
// 函数返回: 无
// OutNumber: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UsbOutBuffer:保存USB设备接收到的数据
////////////////////////////////////////
void USBLIB_OUT_Callback(void)
{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BEGIN>>
    // 在此添加中断函数用户代码
    USB_SendData(UsbOutBuffer, OutNumber); //原路返回, 用于测试
                                        //在此处添加用户处理接收数据的代码
        if (UsbOutBuffer[0] == 1)
                printf_usb("Hello World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1,打印“HelloWorld!”
        else if(UsbOutBuffer[0] == 2)
                printf_usb("China !\r\n");      //如接收到的数据包的第0个字节是2,,打印“China!”
    //<<AICUBE_USER_USBLIB_ISR_CODE1_END>>
}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BEGIN>>
// 在此添加用户函数实现代码
//<<AICUBE_USER_FUNCTION_IMPLEMENT_END>>

楼主:
这段时间STC的ISP软件迎来了史诗级的更新,增加了图形化代码生成工具,下载最新的ISP软件就可以在这里看到Aicube的字样,STC新出的单片机越来越多,功能越来越强大,很多代码如果手动的用寄存器配置费事费力,之前就在说什么时候能出一款代码配置工具就好了,这不是他来了,用法其实也非常简单,没有看说明书基本上第一次用就可以懂个大概。
注意:开始使用前必须更新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