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2025年产 胜利71b 71c信号发生器拆解

楼主(2025-05-28):
225需要校准,看了一下校验仪普遍要四五百,想找一款,有没有价格便宜还准一些,逛京东时看到了这款71b就买了。到时候以后做工质量各种的差,屏幕显示不清晰,直接退了,后面入了71c就。做工也是一如既往的差,但是整体要比我上一台71b好很多留下了。绿色的71c蓝71b。
数码之家还有一个9v版本的71b拆解

楼主:
大佬们快来捧捧场啊

网友A:
输出的电压精准度如何

网友:
这信号发生器没有正弦波吗??

网友:
手有点抖,用错了大光圈模式

网友B:
没感觉蓝色的差到哪里去,这东西不都是凑合用的,没那么高的要求,胜利的VC04什么的精度还没这个高呢,价格还贵

网友C:
看不出好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蓝色的差到哪里去,这东西不都是凑合用的,没那么高的要求,胜利的VC04什么的精度还没这个高呢,价格 ...

主要是屏幕显示不清楚。再一个就是, Pcb八卦盘上,在触点经过的地方有布线,触点扫来扫去,容易断线。而71c就设计的比较好,估计不是一个工程师设计的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感觉蓝色的差到哪里去,这东西不都是凑合用的,没那么高的要求,胜利的VC04什么的精度还没这个高呢,价格 ...

而且350块钱的价格属实是让人难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出好坏

屏幕显示不清楚, Pcb八卦盘上有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电压精准度如何

输出精度还可以,因为京东上有个评论,有个人拿了福禄克289c做测试,看了他发的照片,感觉精度还可以,你可以上胜利京东自营旗舰去翻一下

网友D:
71B贵,功能最全;71C便宜,但只有电压电流输出。准确度是0.2% 不知道温漂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B贵,功能最全;71C便宜,但只有电压电流输出。准确度是0.2% 不知道温漂咋样?

...

看评论区,有一个拿福禄克289c测的,看了一下挺准的,不过温飘就不知道,看了整体用聊,也就那样吧,能比万用表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71B贵,功能最全;71C便宜,但只有电压电流输出。准确度是0.2% 不知道温漂咋样?

...

不过说真的,虽然b功能全,但是他那个屏幕真恶心,一点儿都不清楚,你不开背光根本就看不清

网友E:
这一堆玩意不知道大家看了有没有心动的,
我是幸运的,被我秒到了。

但同时也是不幸的,

快递寄丢了,等了10天左右还是找不到,
卖家退我钱了。。。

后来的时间陆陆续续又淘了两个71A,老版9v电池,一个平时用一个睡觉。
使用过程中有过几次发现误差到离谱,后来发现是电池欠压了内部基准发生偏差造成的,但是并没有报低电,换电池恢复了。
另外我发现71A输出在0.05mA电流不足,偏差较大,麻烦楼主帮我测试一下你新买的C版是否有此现象,谢谢。

网友F:
225标称DC电压精度比胜利71高很多
电流档精度是71C的精度高一些
总体是一个级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225标称DC电压精度比胜利71高很多
电流档精度是71C的精度高一些
总体是一个级别 ...

按标称来说确实是低,但是我用这个校准完之后,和大师之前给我校准的zt303比大差不差,225就是线性不太好,个别的档位相差两三个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一堆玩意不知道大家看了有没有心动的,
我是幸运的,被我秒到了。

主要是我手里没有太高的表,有一个89xe,zt303 zt225。71c输出0.05ma,89xe显示48.8到9跳(这个表出厂精度偏)zt225显示48.79到8,zt303显示,48.86。天语直接测不出来。换了碳性电池xe49.21,zt303 49.26,z225,49.22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一堆玩意不知道大家看了有没有心动的,
我是幸运的,被我秒到了。

原来 是里面有71A,能用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