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求助:哪位能提供这个中古TFT屏/YL8803MLA的驱动或者驱动芯片信息,谢谢

楼主(2025-05-28):
各位大佬,看官:

最近学51单片机在某鱼儿上淘了两块TFT,都是普中的,一块已经点亮,剩一块一直找不到驱动程序,普中客服也问过,说已经停产一段时间了,没有资料了,只好来数码之家碰碰运气。用的普中的A7开发板,官方的TFT范例程序中的各个驱动挨个试了个遍,大部分都是白屏,只有SSD1297这个型号有点反应,不再白屏,但是也没有正确显示,是很窄的条纹,就像图像被压缩了,在VScode编译是有报错警告的。
裸屏背面的印刷被我清洁的时候擦掉了,印的是YL8803[2]。

网友:
这个不是老式手机屏么

网友:
实在不行就放弃,现在屏太便宜了,不是有特殊需求的话还是不建议浪费时间搞这个。另外你要是不是新屏的话还有可能是坏的,这个不好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