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电动车充电器的阻值

楼主(2025-05-28):
看色环是棕绿银红白,第三环是银的没看过,不知道是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感,去掉外皮,量断点阻值

网友:
0.15欧姆的电流检测电阻

网友:
看主控芯片,一般uc3842的检流电阻值在0.33左右,sp1602、qw3862芯片的阻值在0.1-0.15之间都可以用。这电阻是限制总功率用,保护功率管的,和充电电流无关,有点误差无所谓。

网友:
我来猜一个:0.15欧姆。

网友:
看色环是0.15欧的电阻。

网友:
误差2%温度系数1ppm的0.15Ω电阻

网友:
肯定不止它一个烧了

网友:
应该是0.15Ω2W电阻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已购0.15的,目前量得这个电阻和20n65,还有个保险有问题,等配件到换上看看

网友:
我也有上个星期烧的,烧一堆东西,目前查到 保险、 uc3842  、 mos 管5n60     ,   G连接 电阻,S连接电阻 , 买一个充电器某多10多元、早知道扔了,看外壳做工不错。线缆也粗,里面做工就那样。都拆了,那就有空修修,为了修好那个成就感啊。

网友:
这个坏了一般驱动集成大管都翘3

网友:
这个电阻坏是不是说明是管子穿了,电流过大,地线断了,然后高压窜到芯片,芯片也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