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机器底部的橡胶脚垫用什么办法粘结实?

楼主(2025-05-28):
用双面胶总掉,还是有强力的双面胶?

网友:
一两块钱一卷的所谓的纳米胶

网友:
试下T9000软胶

网友:
试试3M强力双面胶。

网友:
用带螺丝的减震缓冲脚垫

网友:
用胶粘不稳当,最好还是打孔上螺钉固定。

网友:
有那种透明的所谓纳米双面胶,粘性还挺强的!

网友:
找厂家定制黄铜座和硫化橡胶的粘合件,也就这个组合粘接的最紧

网友:
迟早会掉,如果不拆就是强胶粘死。

网友:
双面网格胶

网友:
网格双面胶,还有一种1MM厚的双面胶,我拿来粘春联的,粘性很好

网友:
需要看环境和材质吧,我买过一个铝外壳做功放,铝外壳带了四个橡胶脚垫和四套螺丝,我嫌打眼麻烦直接用酒精擦了一下铝外壳和橡胶脚垫然后用3M双面胶粘上了,3M-VHB

楼主:
谢谢各位!好多强力的双面胶本身胶带就有一定厚度,有薄的强力双面胶带吗?打孔太麻烦了

网友:
普通的双面胶就可以,除非机器频繁移动

网友:
E6000胶水,软性胶水,TB十几块一大管

网友:
楼主什么机器也没说,脚垫后面没有没有螺丝孔?有螺丝孔的话就靠孔边缘和脚垫粘合,强度肯定没有直接和底部粘合紧。好点的双面胶其实粘合度还是可以的

网友:
免钉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