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安钛克vp450p电脑电源风扇转一下停机

楼主(2025-05-28):
废旧市场捡一个旧的安钛克vp450电源成色差,回家试机,短接绿地,风扇转一下即停,测待机5.08v正常。测得12v,5v电压一瞬间变低随即关机,判断一下应该是后级保护了,打开盖板取出电路板,看一下没有电容鼓包的,测一下前级常坏元件没有异常,短接光耦强制开机,测大容379v左右。12v,5v正常,3.3v高一点3.45v左右。判断应该是wt7527保护了。先换电容吧,不行。测肖特基二极管三极管并无异常,上电还是不行,小白一个,换元件吧,431全换了,不行还保护。换问题7527,不行,还保护。观察一下掉电5v,3.3掉电速度快,应该是这两路保护了。看一下是单路磁放大。431换了,测一下三极管有正常,取下测一看a733,测一下eC异常,别的都正常。应该是这个三极管性能不良,直换后试正常了,接个摩托车灯试机10分钟正常。应该是修复了吧。小白一个过程全靠感觉。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修思路清晰,不错

小白一个,没事修着玩的,修电源最怕炸管。主打就是跟着感觉走。

网友:
全汉代工的

网友:
还小白啊,不过这个型号好像故障率挺高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一样型号的,故障现象也是一样的,按你说的,拆开换了A733的PNP管子,短接绿黑线,可以启动了,但是带上负载,没有一分钟还是没有输出了,保护了

网友:
安钛克的a733爱坏,快成一通病了。当然台达代工的安钛克很少有这个问题。

网友:
牛逼,这么快就修好了

网友:
安钛克的a733故障率超高

网友:
收了一个同型号的,挂个A8-5600K集显不够1个月就GG了

网友:
这款电源也是老货了,我也有一个,2012年买的

网友:
这个代工的质量也不咋样

网友(2025-08-05):
不错,能修好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