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变频泵故障

楼主(2025-05-28):
一台冰箱搬家后就不启动了,把控制板拆回来研究研究,结果检查半天没发现有哪个原件损坏,大家给出点主意呗。
现在控制板上的电源灯一闪一闪的,不知道算不算故障。

网友:
这个板可以维修的啊

网友:
应当与这个关系不大

网友:
变频电机致命特性就是变频板复杂多故障,这个板子单独弄不了,必须连控制板和电机才有戏,看电机MUV端子像是3相感应电机,若如此可以用3相电机改单相的办法单独测一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