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拆一个联想小新M1轻音鼠标,支持蓝牙跟2.4G

楼主(2025-05-28):
拆一个联想小新M1轻音鼠标,支持蓝牙跟2.4G,手感还行,但是有严重不足。

最近新出的笔电接口是越来越少了,而且很多都是C口,A口就很珍贵了。自用的鼠标一直都是罗技的M310T套装鼠标,几年下来大小跟手感我自己觉得挺不错,于是就想给不常用的笔电也配一个鼠标,要求握持手感要跟M310T差不多,所以看上了联想的小新M1,看重它一点还是有蓝牙跟2.4G双模,可以供两台设备方便切换使用,这玩意拼西西46包邮。

实际用起来手感还是跟M310T有差距,虽说形状差不多,不过握持的舒适度还是不能比,另外就是外壳材质的廉价感以及重量的分配,都是有差距的。再者就是按键的质感,小新M1是轻音按键,没有那种清脆的按键声,回弹力也差点意思,但也勉强能接受。但是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这玩意的滚轮设计有问题,拨动两格电脑页面才动一格,不像别的鼠标,拨一格就动一下,在浏览网页跟做excel的时候很明显,经常以为鼠标滚轮失灵了。

所以想拆开看看有没有改装空间。

外形对比:

背面的开关,分别可以切换蓝牙跟2.4G模式,电池仓有个接收器,另外,这个使用时是发红光的,不像罗技的是没有光的。

拆开来一看,没有用牛屎芯片,做工也凑合,但是微动一看,没戏了,不是常规微动,手上还有好多颗欧姆龙的微动,用不上。光栅那里似乎也没有办法改动,还是只能拨两格动一下了,习惯性滴一滴WD40,其实没用,不是接触的问题,估计设计就是这样。

双模是个好东西,网上看了一下,发现罗技M750也有这个功能,一百多块,看来哪天再买一个试试。

网友:
这鼠标手感很差

网友:
美帝良心想lenovo的低端货跟山货也差不多

网友:
静音微动就是这种

网友A:
bk的射频芯片啊

网友:
微动是兼容的,3脚的照样上...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bk的射频芯片啊

怎么样,看不懂是好是差。这个鼠标最大的不爽就是滚轮不好用,拨两格才是真正的动一下。

网友:
才发现光感用的是FCT3065-XY,这不是山寨喜欢用的么,升压芯片用的AVXL我之前积分商城买的手指鼠标也是这个,输出好像是2.8V的...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网友:
感觉一般般

网友:
其实便宜又最耐用的,还是以前的罗技185,186.

网友B:
PCB上空位都在,好像常规的微动也是装的上的,但就是不知道高度够不够,
另外这种编码器式的滚轮有个先天缺陷就是磨损,我自己的鼠标已经换过好几个了,没办法,平时鼓轮用的多,关键是还没办法改光栅的。

网友:
蓝牙和2.4还是可转换的!!!

网友:
一直在用联想的M210,手感不错。

网友:
做工也凑合

网友:
普通微动上了估计声音大了点。

网友:
品牌的鼠标做工看着舒服 。

网友:
做工不怎么样啊

网友:
1. 可以在淘宝上搜索静音微动, 红色的开关便是.
2.拨码滚轮就是会这样 使用的时间比较长之后会不灵敏,需要焊下之后拆开清洗后加注润滑脂(或者收益比较高的不用拆下 把开关的四个卡子剥离即可清理). 但是最彻底的就是更换同型号高度的滚轮 但是这个显然并不是太值得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上空位都在,好像常规的微动也是装的上的,但就是不知道高度够不够,
另外这种编码器式的滚轮有个先天缺 ...

位置应该是能装普通的,没拆完全看背面,另外一个就是高度了,按理说应该可以平替。但是滚轮差评,就是失去了折腾的意义。

网友:
其实联想抵挡系列单论做工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