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廉价小车充,芯片支持pd快充

楼主(2025-05-28):
拆开元件焊接不整齐,A口斜的重焊,电筒电感都重焊。芯片查了一下支持30瓦快充。

网友:
现在这类式的产品虽然说是廉价,其实还是质价相符的,总感觉廉价就是Y质量的外衣。

网友:
原来应该是故意掰开方便散热的吧,电感电容都容易发热

网友:
反正好货不便宜

网友A:
还有一大部分,只是用协议骗过手机检测,让你以为进入快充状态,其实还是10w充电

网友B:
看着不像有30W~~最好上仪器测一下,而且30w发热量也不小....这塑料小身板散热能好么

网友:
车上使用发热量应该不低

网友:
看起来到是挺小巧

网友:
上功率计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大部分,只是用协议骗过手机检测,让你以为进入快充状态,其实还是10w充电 ...

是的,之前买了几条机甲充电线,就是这样

网友:
做工很不错,紧凑

网友:
前几年买过一个和这个一样的车充,外壳是合金的,插上后和点烟口平齐充电速度挺快能上20瓦,发热不算大,间隙小,有的车点烟口容易卡住。车上有50瓦无线后再没用这个。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有30W~~最好上仪器测一下,而且30w发热量也不小....这塑料小身板散热能好么 ...

DC-DC降压,13.6V降压到12V2.2A,压差只有1.6V,这种工况下转换效率有95%以上的,再一个用的绕线电感损耗很小的,之前从老五老黑买过几个类似的PD车充模块,给手机输出9V2A的时候都温温 没什么温度

网友:
30W电流有点大

网友:
廉价车充有些还是挺好的,好几年前我买过几个1块钱的车充,放了几年后才发现那家伙还挺猛,12/24V通用,2A电流,最大3.2A输出能力的带同步整流的芯片,唯一差点的是电感。

网友:
这个还过得去真30瓦

网友:
看着这么小的身板,不像能到30W的,不然这发热量怕是难撑多久

网友:
做工还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