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了一台德律风根收音机看看这个电容是什么牌子的

楼主(2025-05-28):
不知这个电容是什么牌子的,烦劳知道的大师说一下。谢谢!

网友:
无所谓吧,一个电容而已

网友:
有470uF16V就够了。

网友:
换个固态的

楼主:
谢谢坛友们的回复!电容换了,就想知道是什么牌子,从来没见过。

网友:
没什么好纠结的,就是一普通国产牌子

网友:
坏了换个电压容量一样的就行

网友:
伊娜电容好。。。。。

网友:
没见过,有可能不出名小众电容

网友:
就一个普普通通的电解电容,不至于如临大敌吧。

网友:
话说德律风根公司还有吗

网友:
管它什么牌子的,找相同容量的就行了,不放心就买牌子好一点的,用的时间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