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万能的拆友啊,帮忙看看这个零件是哪个部位的

楼主(2025-05-28):
一台兄弟2240打印机换了定影上辊,安装完了才发现掉了个小零件,好久没折腾过打印机了,一脸懵圈,愣是没想到这个小零件应该装在哪儿?

就是这个小东西

没有安装的螺丝孔啥的,估计是卡在或者压在某个零件下面。感觉有点眼熟,但怎么都想不起来了
这是定影组件总成

能有哪位活菩萨大发慈悲帮俺看看吗?想了一小时也没想明白是哪儿掉下来的

网友:
下次记得拆前拍照

网友:
是不是那个拨一遍又返回原处的那个玩意?记不得啥名字了

网友:
看看中间的位置

好像是缺纸检测的

网友:
不像是定影附近的,像是进纸机构附近的

网友:
进纸结构附近看下

网友A:
你有根弹簧没有盖

网友:
抖音上搜一下兄弟2240定影拆解对比下看看

网友:
应该是顶开激光器挡板的杆

网友:
貌似有个断口?有点像缺纸感应器的那个小钩

楼主:
找到了,固定定影组件线缆的卡子,不装也行。难怪换了定影上辊后打印机工作正常

没装这个卡子

装上卡子是这样

网友:
  帮你问到了,就是一个用来卡住线的东西,可以装,也可以不装(我一哥们修这些玩意搞了近20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根弹簧没有盖

对,就是那根小拉簧下面,固定线缆的小零件

网友:
卡线的东西

网友:
看看是不是后盖的,我拆佳能打印机也有这个

网友:
光栅传感器的动块

网友:
像是检测出纸用的

网友:
哈哈哈,还是众人为量大,找到了,要叫我这没拆过的,还不是大眼瞪小眼,根本找不到。

网友:
一点一点比对吧!打印机太复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