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牛变压器,次级空载和负载,磁通量有什么变化?

楼主(2025-05-28):
在看电工方面的书,想到一个问题,环牛(变压器)在次级空载和负载情况下,铁心的磁通量有什么变化?
次级负载电流是如何传递到初级电路?或初级电流是如何传递到次级电路?

网友:
电生磁,磁生电,无穷无尽

网友:
这书看早了吧?寻摸点基础的看看
先从筑基期开始吧,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只是环牛变压器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只是环牛变压器有吧?

和牛同样存在!

网友:
翻一下高中物理书的电学部分。

网友:
初中的物理应该就有了

网友:
论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网友:
空载磁通量小,因为空载只有初级绕组有电流,有负载磁通量大,因为负载情况下电流大,产生的磁通量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