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扫描枪底座

楼主(2025-05-28):
车间工人反应扫描枪扫不了了,经过替代检查后,发现是底座坏了。

故障:通电指示灯亮,底座也可以配对,就是条码扫了无反应。

没看到明显的故障点

网友A:
这种无线扫描枪接收到扫描信号时灯会闪,有测试吗?如果接收没有问题,要检查一下底座到电脑的连接线,可以用同型号的替换排查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无线扫描枪接收到扫描信号时灯会闪,有测试吗?如果接收没有问题,要检查一下底座到电脑的连接线,可以 ...

排查过了,同一条线换底座就可以正常通讯,扫描时信号灯不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