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简单维修一个钓鱼佬的气泵

楼主(2025-05-28):
同事是个垂钓爱好者,也就是俗称的“钓鱼佬”,平常的休闲就是去各种池塘水库垂钓。今天上班,拿给我一个给鱼供氧的微型气泵,说是坏了,让我给看看能不能修一下。

气泵的正反两面没有任何商标LOGE,也没有任何文字,不清楚是什么品牌的。两个按键也不清楚干嘛的,看背面还有照明灯,应该是多功能的,可能每按一次有不一样的功能吧。

拆开看内部结构,就是一块控制板,一个18650电池和一个气泵,没有其他东西了

电路板从左往右,里边的IC依次为驱动MOS管,控制单片机(疑似,表面打磨,没有型号),TP4056充电芯片

仔细看控制单片机,有烧坏的痕迹,应该是内部短路了。单片机没有任何型号,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来维修,和同事说明情况,同事说再买个新的,修不了就扔掉吧。
刚想扔掉,突然想到,这个气泵的主要功能就是给鱼缸补氧的,其他的功能没什么作用。正好主板上有两个按键,还有一个驱动MOS管,可以改成开关机电路,控制气泵。

于是将单片机取下,经过查询,左边的是一颗NMOS管,将电路根据下图连接好。按左边的按键为开机,按右边的按键为关机。

原理是MOS管是电压型驱动器件,按下KEY1时,会对电容C1充电,NMOS管Q1会持续导通。按下KEY2时,将C1放电,Q1截至关断输出。

网友A:
会不会延时自动关机。。。C1电放完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延时自动关机。。。C1电放完后

经过测试,不会的

网友B:
这样不保险,电容漏电的,等没电了气泵关了,鱼就窒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不保险,电容漏电的,等没电了气泵关了,鱼就窒息了。

电池电量放完前,电容不会露完电的

网友C:
钓鱼要用到气泵?什么原理?这么响的鱼会靠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钓鱼要用到气泵?什么原理?这么响的鱼会靠近?

不是很响,声音很小,现在很多制作加工的,一个小泵头被魔音炒作的100+

网友:
有些剃须刀里可能也是这个芯片
单键控制开关机

网友:
修旧利废改的不错。

网友:
这气泵电池容量有点小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内部不一样,我这种比较静音,也更省电。是电磁铁带动气囊。单片机应该是控制可以间歇通断,比如通10S,断开20S,再通。这样续航能几何成倍增加。也很便宜,20来块钱。我换了一颗3000mah的18650,间歇模式可以供氧2-3天。改成21700的话那更牛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钓鱼要用到气泵?什么原理?这么响的鱼会靠近?

渔获要打氧保活啊非同道中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响,声音很小,现在很多制作加工的,一个小泵头被魔音炒作的100+ ...

你也是答非所问

网友:
不是钓鱼佬不知道这东东的妙处,我曾经靠这种便携小气泵,一般出水就挂的白条子,居然养了一个礼拜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渔获要打氧保活啊非同道中人

啊对对对,你说的都对哈哈

网友:
这种气泵原理大同小异,有时候用用不错

网友:
这个应该是鱼缸里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渔获要打氧保活啊非同道中人

我感觉他都没看完就随便评论了

网友:
这气泵我也有个类似的,就是家里有时候买了活鱼活虾,下孩子玩的时候抓到鱼虾的时候打打氧用用也不错。

网友:
这个开关电路简洁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