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ne5532 ad827 tl082

楼主(2025-05-28):
这三个都是国产的,但是ad827比较贵一点,大概6块钱一个吧。所以不是真的用在耳放上替换着玩,本人设备不好视其耳放跟耳机都比较普通,所以听不出来个大概。经验就是两个tl082会产生噪音,所以一个tl082一个5532。

楼主:
换上ad827跟tl082组合,感觉音乐声音稍微活泼了一点点。尽管这个ad827是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种运放都不是同一个厂家生产的,而ad827尾部里面有两个小圆点,里面有很小的字。所以技术难度生产的稍微要高级一点。

楼主:
这就是自欺而放,自己焊接的,然后是右边第2个它是放大作用,左边第2个它是音乐作用,这是要经验这台试了好几种组合才试出来的,两个t1082会产生噪音,一个耳机正常,右个耳机声道不正常。

网友:
这个8只脚玩意我有好几个

网友:
立创上国产的TL082和NE5532都有好多家有16-15品牌券可以撸,可以会员日活动有运费券的时候撸一些回来试试,起码比淘宝上的假货靠谱,如果淘宝上想买真货可以去优信电子买

网友:
之前立创撸的国产5532,用品牌券后很便宜:

网友:
827当年好贵,02年还在读书的时候

网友A:
如果是直推耳机的话,建议用NE5532,因其输出阻抗较低,且价格便宜。建议用双电源供电,以取消输出耦合电容,改善低音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直推耳机的话,建议用NE5532,因其输出阻抗较低,且价格便宜。建议用双电源供电,以取消输出耦合电容 ...

双电源的什么不会用啊?最简单的就是路由器的12伏电源插上了听听还可以,没有噪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电源的什么不会用啊?最简单的就是路由器的12伏电源插上了听听还可以,没有噪音 ...

若你只有12V单电源,那还是增大输出电容的容量吧,这个比较容易操作。至少加大到470uF以上(顺着耳机接口的线路往回找,就能找到输出电容了)。

网友:
还认为把这三样开肠破肚呐

网友:
拆ne5532......,我以为是要解剖芯片了。

网友:
我的双十二5532换成ad827后居然有噪声。

网友:
这个运放音质区别多大?

网友:
以为是拆芯片呢,以为对AD827耿耿于怀,无奈太贵没舍得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上ad827跟tl082组合,感觉音乐声音稍微活泼了一点点。尽管这个ad827是假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三种运放都不 ...

为什么说这个827是假的?

网友:
坑货太多,除了立创,别的不敢相信是真的。

网友:
我是木耳,感觉1块钱的5532就满足听感了~~~

网友:
082本来就不适合音响,827基本没假货啊。这个还是真的多。